k120s-k7m-drt20u问题请教

楼主(2006-12-28):
各位大虾:
    我想请教一下,我按说明书上的例子编制的一个程序:
    ld m0
    posdst 0 m1  100000 1000
    end
    我在监控栏输入m0、m1、f34、f35;
    我打开m0,监测f34、f35应该有变化啊,但没有看见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f区应该是只读的吧,怎么也可以修改啊?

网友A:
请在程序前加位置预置程序 POSPRS,并监控 F033(错误代码)

网友B:
ld f13
posprs 0 0
ld m0
posdst 0 m1 10000 100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