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Micro/WIN V4.0 SP3中遇到的问题,请帮我看看!

楼主(2006-12-28):
我的编程软件是STEP 7-Micro/WIN V4.0 SP3,调试时,不管程序在任何状态下,都不能使用强制,按钮和菜单里一直都是灰度的(意思是不能用).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用,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我怀疑是软件的问题,S7-200最新版本的软件是多少,谢谢各们大哥啊!

网友A:
没碰到过,问一下:
1、PLC是什么:原装的?CN?
2、PLC在线连接了吗?
3、连接电缆有问题吗?
4、PLC设置密码功能限制了吗?
    另外,最新版为STEP 7-Micro/WIN V4.0 SP4。

网友B:
你切换到"状态表监控",在状态表监控里面输入I0.0或Q0.0,并在状态表里面选中I0.0,再看一下强制按钮还会不会是灰色的?

网友C:
可能是正在使用软件的其他功能,结束这个功能再用。

楼主:
谢谢上面大哥们的帮助,我再解释一下.我的PLC型号是CPU 224 CN,PLC和上位机的通讯没有任何问题,上载下载都正常,在程序监控状态,正常模式,状态表监控状态都看了,强制按钮都没反应,"取消所有强制按钮"一直可选,我想问问你们在正常的编程模式下强制按钮可选吗?

网友B:
编程模式下,强制按钮不可以选,要在监控状态下!

楼主:
是一进入编程模式就可选了吗,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是一进入监控状态就可选了吗?

网友B:
县进入监控模式,然后点击状态表监控按钮,输入I0.0装置自己试一试就可以

网友D:
用中文的软件很容易错的,我建议你用英语版的

网友B:
可是使用英文版的软件编写程序没有办法下载到224 CN里面呀

网友E:
使用CN系列的,也就是国产的,只能使用中文版的编程软件。

楼主:
我知道什么原因了,大哥们,你们用的是I和Q数据区的变量,所以可以强制,其它数据区的不可以,我用了M区的所以怎么弄都不行.我觉得西门子这样搞很不好,要那些强制还有什么意义呢?要它的功能就是通过上位的模拟信号来测试程序,它却定死了用哪个数据区的才能用强制.而且我们试了,眼睛盯这强制按钮,居然出现有时可选有时又不可选,欧洲人设计的这些东西要把我们都累死.不过太谢谢大家的帮助了,遇到这种问题你说没有大家累死我也不会知道是这个结果!谢谢了!

网友E:
是这样吗?学习了。

网友B:
M装置也可以强制,只是不是那个按钮,你可以选择“输入按钮”,这样就可以设置M0.0等M装置为On了!不会影响你调适程序

楼主:
各位朋友,今天又发现一个问题,我上面说到的"有时可选有时又不可选"其实是这样的:选择要强制的变量时,要点击梯形图上的变量名,不能点图形符号,否则强制按钮就会不可选.终于找到一个合理的结果了,大家都要注意这个小细节啊,否则想破脑子你也会想到是这样.除非你用上一年两年或者三五年才能发现.

楼主:
"M装置也可以强制,只是不是那个按钮,你可以选择“输入按钮”,这样就可以设置M0.0等M装置为On了!不会影响你调适程序"说的完全正确,强制和写入是有区别的,在程序运行时有很大区别,而且其使用时点击的方法也要和我上面提到的一样操作,否则就出不来.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在调试点右键的时候很快就知道要点中其整个触点,不能出现光标块在那符号上.这是个操作问题,所以也没象他那么深刻.现在听他提到就记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