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怪现象

楼主(2006-12-28):
有一台10吨的电磁桥吊(电磁+吊钩两用).起升、大小车运行全部采用绕线转子电动机.电气控制采用凸轮联动台控制,调速采用电动机转子电阻逐档切除的方式。安装完毕后,调试运行良好.用了3个月后出现这么一种现象:大小车运行正常。起升机构上升时良好,而下降时从1档逐步拉向5档,速度反而由快变慢,刚好与上升动作状态相反。(注明,当时电磁吸盘没有投入工作。而且在电气上是独立的)
请各位电气师傅门帮忙分析解决问题。

楼主: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分析:电阻值变化了速度才会变化。
检查电阻接线端子松了或者接触不好呢?

网友B:
下降时是制动,电动机转子回路电阻小,制动力不够,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C:
同意老小伙,是制动力不够。1档时电阻全带5档时全切。

网友D:
各挡下降采用不同的制动方式,如倒拉反接和再生制动。仔细研究一下图纸再说

网友E:
同意刘胜

楼主:
谢谢各位的各抒己见.说明一下,这台吊机的电气控制采用凸轮控制的,电路很简单.就是动作的过程中(一到五档),凸轮的触头逐步切除电阻器进行调节速度.还有出现这种现象时,不仅在有负荷的情况下.空载时也一样.而且同样的7台设备有这一共同的现象

楼主:
以前怀疑凸轮的触头有损坏现象,后来把触头全部更换.结果一样.但是刚安装调试时却一切正常.

网友F:
发各曲线供参考:

网友G:
电阻是不是坏了,起不到调速目的,但是上升却好的,奇怪?

楼主:
我们电工测试过了.电阻阻值符合出厂标准.但问题如今得不到解决.

网友H:
看看切电阻的公共连接端有问题吗?

网友I:
不了解具体电路方式,有个工作电路/机械图就好啦

网友F:
    "说明一下,这台吊机的电气控制采用凸轮控制的,电路很简单.就是动作的过程中(一到五档),凸轮的触头逐步切除电阻器进行调节速度.还有出现这种现象时,不仅在有负荷的情况下.空载时也一样.而且同样的7台设备有这一共同的现象。”
    既然这样,设备电气控制方面不会有什么故障。而且7台都有共同现象,只能从绕线电机调速原理解释改现象。还需楼主将细节描述清楚。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努力一把在 2006-12-28 13:27:00 发表的内容:
    有一台10吨的电磁桥吊(电磁+吊钩两用).起升、大小车运行全部采用绕线转子电动机.电气控制采用凸轮联......................

--------------------------------------------------------------------------------------------
运行异常时的.定.转子.电流和电压检测了吗?线路不能有问题呵

楼主:
电工测量后。我会把具体的参数写上去。供大家参考

楼主:
有 愿意QQ交流的朋友请加我的qq:583208769

网友K:
看此问题,是否是下降过程中各级电阻的切换次序正好相反了?

网友L:
电磁盘属负载范围,下降时出现这种现象,
应属正常现象

网友M:
首先确定接线无误,把相序到一下再试。

网友M:
首先确定接线无误,把相序倒一下再试

楼主:
谢谢大家,祝愿你们新年快乐

网友N:
呵呵.你主要看看4档和5档的电阻.
一般都是电阻引起的.这种情况经常能遇到.
主要是电阻引起的.用表量一下各级切换的时候阻值的变化.从低到高是越来越小的.

楼主:
关键是为什么7台同样的设备都有这么一共同现象.你说怪吗?

网友O:
把各级电阻仔细检查看看!!

网友P:
只能把电路图发来看看才好说明问题了,有点离奇的问题!

网友Q(2007-02-11):
下降时是电机是再生制动,所串电阻越大,制动力矩就越小,速度也就越快了,重载应该更明显,现在有电磁盘当负载,这种现象应属正常.

网友R:
起升机构是位能性负载,串电阻调速原本工作性能就不是很好,属有级调速,范围较窄,机械特性软,能耗大.主要是用来作降压起动用,也可作小范围调速.由于其结构简单,成本较低,所以在旧式电控中得到广泛应用.下降时五档反而比一档慢,是正常的,这种现象在重载时尢为明显.因为重载下降时电动机工作于反转再生制动状态.五档时电阻几乎全部切除,转差率小机械特性硬,而一档转子电阻全部串入,较差率大,机械特性软,所以才会出现此种现象.如果起升速度不是很高的话,空载时一档和五档速度应该是很不明显的.

网友S(2007-04-02):
绕线式异步电机主要用来起重,提升,提升时是以电动机运行,下降时是以发电机运行(吸收供电系统无功),凸轮控制器,逐档切除电阻,最后电动机以额定转速运行,下降时凸轮控制器,还是逐档切除电阻,最后电动机以同步转速运行,控制台应该有提升.下降手柄.当下降时转换电阻切除顺序,就可以了.

网友T:
同意楼上几位观点,下降时是电机是再生制动,电机与机械轮下降方向相反来减缓下降速度,如果4,5挡的切换电阻过小,就会造成下降速度慢了,因为电机制动力矩大了;另外有个小经验不知道适不适用,在4,5挡下降时,可以测量下电机处接线端子3相转子之间的电压或对地电压,万用表不明显的话,可以用一个220V的白炙灯来测试,不过相与相之间要一碰就放,看到它的亮度就行,这个可以比较4,5挡电压的不同,表能测量最好。

网友U:
同意WUHAN503的回答,说明你对电机的工作过程是很熟悉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过程,下降时1挡比5挡快,因为1挡电机全串电阻,电机特性软,重载时速度为额定速度的2倍左右,但5挡时为强力下降,电机工作在发电机状态,产生阻力矩,速度反而慢,大约为额定速度的1.2倍.

网友V:
先检查联动台的下降档位,看切除的电阻是否正确

网友W:
同意wuhan503的观点这在起重机老式控制系统中是正常的

网友W:
去掉全部负载包括电磁吸盘试试

楼主:
有道理.但实际情况如何,还要去实验

网友X(2007-05-16):
连接转子的电阻箱到接触器线有断线,注意电阻箱内有虚接并注意凸轮开关内的闭合情况和接触器触点故障,第一点强力下降是后3个有断路,没把电阻短接。第一档二档三档反接制动下降四、五、六档位强力下降,4、5、6到最快档短接了全部电阻转子电流不通过电阻转子线圈在一个接触器内短接而并没有把电阻断开只是短接了!

网友L:
同意SPMP的看法

网友L:
把电磁盘卸掉再试,无负载下降,1档至5档速度会有慢到快

网友L:
wuhan530说得OK,支持

楼主:
诸位的分析是有道理,目前公司里已经安装使用了20多台起重机,其中7台电磁吊,10台小龙门起重设备,由于经费问题,电气调速全部采用电机切除电阻器的调速方式,但要说明的是:小龙门在起钓重物(8吨)的时候,上升和下降的速度都是随着电阻器的逐级切除而逐渐提升的,这一现象如果也按照下降为再生状态,是不是就解释不通了,再说了再生发电是有条件的(速度大于额定速度)才有的现象,设备在一开始动作时速度不可能就大于额定速度的?

楼主:
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吗?

网友Y:
是不是电阻值在受热时改变了。而 在一般的情况时又是好的

网友Z:
      正常现象,假如你吊钩很轻,就没有这种困惑了

网友AA:
如查测出设备没有问题的话
起重设备一般有上升限位.    上升限位一般包括:慢限.限位.极限.
 下降也一样.你看看是不是在下降过程中,电机起了慢限作用.

楼主:
据资料记载.目前绕线转子串电阻调速的接线方式有很多种,以下是最常用的三种情况:
(1)RT形式
(2)RK形式(一相电阻断开式)
(3)凸轮触头少一组的控制方式.
三种方式各有自己的特点:
(1)RT形式:即电动机转子串接三相不对称电阻器(具体型号依据电动机的型号选定),调速度切除方式是5挡凸轮控制,第一挡时电阻器全部串接在电机转子中,第二、三、四挡分级切除部分电阻。最后一档全部切除电阻器。电动机工作在额定转速下。
(2)RK形式,即在第一挡情况下,有一挡电阻是开路的。没有串接在电机转子回路内,只有两相电阻串接在回路中。由下式计算可以知道,第一挡时启动电阻是2R,比RT形式下有效电阻增大。使电动机以较小的启动力矩启动,可以是启动平稳。
R0=(RA*RB+RB*RC+RC*RA)/RA+RB+RC=(RA*RB/RC+RB*RC/RC+RC*RA/RC)/(RA/RC+RB/RC+RC/RC)=(O+RB+RC)/0+0+1=RB+RA=2R
(3)转子回路少一组触头的控制方式,这种情况下最后一挡时,电动机的转子仍然有一相串接部分电阻,使其转速度达不到额定转速度,但因为其少一组触头控制,目前在电气控制中仍在使用。

网友AB:
转子有一相开路(电阻到凸轮控制器部份),当一挡向五挡切换时电机的机械特性变硬,当达到五挡时特性最硬,所以五挡时速度最慢

楼主:
五档时速度最慢吗?应该说最后一档时电阻全部被切除.其机械特性最硬,转差率最小,速度接近奠基典礼的额定速度,应该为最大速度.

楼主:
谁有电阻调速的电气原理图我发送以下,大家看一下

网友AC:
用两个硅桥串入可降2.8V,还可分档调节器压

网友AB:
一至四档应该是超过同步转速了

网友AB:
lych:最好把位能负载的知识认真地复习一边

网友AC:
下面引用由江云在 2007-6-9 20:32:00 发表的内容:

--------------------------------------------------------------------------------------------
不好意思,怎么放这里了

楼主: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请上传,谢

楼主(2007-07-21):
请教一下.起重机电气控制就转子串接电阻器调节速度说,一是采用凸轮控制器的方法,二是采用接触器继电器逐步切除的方式.问一下哪一种方式比较好?

网友AD:
今天算你倒霉,我今天回答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哈哈。。改天再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AE:
因为重载下降时电动机工作于反转再生制动状态.电机工作在四相限,五档时电阻几乎全部切除,转差率小机械特性硬,而一档转子电阻全部串入,较差率大,机械特性软,所以才会出现此种现象.所以在操作起升机构时,下降应先打倒五挡,书本上有详细介绍,可以查阅资料

网友AE:
因为重载下降时电动机工作于反转再生制动状态.五档时电阻几乎全部切除,转差率小机械特性硬,而一档转子电阻全部串入,较差率大,机械特性软,所以才会出现此种现象,书本上有介绍,还有在PQS控制屏设计时就考虑了此问题,在下降时,在只有按照0-2-1的操作才会下降动作,原理同上

网友AF:
1、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同步转速n1不变;
2、起重提升时,转子转速n2小于同步转速n1;
3、在负载一定时,转子电路串电阻越大,临界转差率Sj越大,转子转速n2低;当凸轮控制器有1到5档切换时,电阻减小,临界转差率Sj 减小,转子转速n2接近n1而增大变快;

网友AF:
4、当吊重下落时,转子转速n2大于同步转速n1,比旋转磁场快,处于再生发电制动状态,转差率为负;
5、在负载一定时,转子电路串电阻越大,临界转差率Sj绝对值越大,转子转速n2高;当凸轮控制器有1到5档切换时,电阻减小,临界转差率Sj绝对值减小,转子转速n2接近n1而减小变慢;
6、简单说,当吊重下落时,电机发电制动,转子转速高于同步转速,转子串电阻与大,临界转差率Sj绝对值越大,转子转速越快
7、所以搂主说的问题,其实是正常现象而已!!!

楼主:
我同意刘志斌和原野清风的看法,但我仍然存在疑问:
1、设备安装后3个月内一直正常(下降按照先慢后快的顺序。1-2-3-4-5),为什么3个月后才出现不正常的想象呢?
2、下降第一挡电阻器是全部串入的,此时的负载只有电磁吸盘。没有挂任何别的负载。难道吸盘的重量足以使得电动机在下降一挡是就为再生制动工作吗?

楼主: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求教大家:在变频调速控制系统中,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值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1、按照相关手册选择?
2、按照经验取得?
3、按照计算方法得到?
4、升降和运行(平移)变频器制动电阻的选择方式一样吗?

网友AG(2008-05-09):
三个月前后不一样,是不是有人改过线?你确认电阻从1到5档是由大到小还是由小到大?

网友AH:
能发个电路图看看吗

如果系统带恒转局负载,如果电机机械特性是上翘的,系统不能稳定运行

楼主:
我原来是用CAXA软件制的图,如何转换后上传图纸??

楼主:
1,一次电路

2,二次电路

网友AI:
我认为是电源电压低所至

网友AJ:
起升机构是位能性负载,串电阻调速原本工作性能就不是很好,属有级调速,范围较窄,机械特性软,能耗大.主要是用来作降压起动用,也可作小范围调速.由于其结构简单,成本较低,所以在旧式电控中得到广泛应用.下降时五档反而比一档慢,是正常的,这种现象在重载时尢为明显.因为重载下降时电动机工作于反转再生制动状态.五档时电阻几乎全部切除,转差率小机械特性硬,而一档转子电阻全部串入,较差率大,机械特性软,所以才会出现此种现象.如果起升速度不是很高的话,空载时一档和五档速度应该是很不明显的. 理解很深刻,可以搞起重机设计了,起重机设计的关键是对理论的理解,实践和理论的高度结合。QZGJS@163.COM

网友AF(2008-06-09):
 ; ; “我仍然存在疑问:
1、设备安装后3个月内一直正常(下降按照先慢后快的顺序。1-2-3-4-5),为什么3个月后才出现不正常的想象呢?
2、下降第一挡电阻器是全部串入的,此时的负载只有电磁吸盘。没有挂任何别的负载。难道吸盘的重量足以使得电动机在下降一挡是就为再生制动工作吗? ”

1、设备安装后3个月一直正常,下降按照先慢后快的顺序,那是因为系统在磨合期间系统阻力大,下降时的负载只有电磁吸盘。没有挂任何别的负载,电动机处于电动状态,没有进入发电制动状态而已;

2、3个月后,系统磨合期满系统阻力减小,下降时的负载只有电磁吸盘,电机也能进入发电制动状态而已;

3、只要电机在电动状态,就按照先慢后快的顺序。1-2-3-4-5;只要电机在发电制动状态,按照先快后慢的顺序。1-2-3-4-5。

网友AK:
看那里的线接错了没有

网友AL:
本人工作处有一台矿用提升机也是这种情况,其属于是绕线式电动机电枢串电阻调速系统。用凸轮控制器逐级切除电阻,一共5个档。最近发现一个问题,提升时速度"1"档最慢,到6档时依次加快,这个正常,但下放时就存在这个问题,原理上设计应该下放"1"档最慢,到6档依次加快,但现在情况完全反了。下放1档最快,6挡最慢,给操作代来了极大不便。由于下放速度过快,只有靠工作闸调速,存大很大的安全隐患。有高手帮助解释下这个问题。非常感谢。(附下机器的机械结构特性:型号:jtk-1.6.矿井深200m属竖井,提升机卷筒直径1.6m,电机转速730转,功率113kw,减速机减速比记不起来了,属于圆柱齿轮减速机,灌笼+矿+矿车+提升钢绳差不多有4吨左右)首先排除电阻,控制线路故障,因为提升时正常,凸轮控制器各触点闭合分断正常。接触器切除电阻顺序正常。还有就是除主接触器外,提升和下放的几个档都共用接触器共用电阻

网友AF:
   “原理上设计应该下放"1"档最慢,到6档依次加快,但现在情况完全反了。下放1档最快,6挡最慢,给操作代来了极大不便。”

1、下降时,电动和发电制动运行状态的速度高、低恰好相反;

2、电动时,转子比同步转速低百分之几,那末发电制动运行时转子的转速比同步转速就高百分之几;

3、所以原来电动时,1-6速度增大,在发电制动时变为,1-6速度减小;

4、操作工人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注意反向操作才对!!!

网友AM(2008-08-17):
本人识为是电源电压高造成的,下降是发电,当低档时电阻大,发出的电压也低,没电源电压高,电机电流小,不足以制动,因此快,电阻小时发出电压才高过电源电压此时才制动有效。量下电压

网友AN:
串电阻调速电机是40W的,电阻的大小怎么算啊

网友AO:
引用 网友AN:

串电阻调速电机是40W的,电阻的大小怎么算啊

40W的电机??

网友AP:
有谁知道ZDR电动机转子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变阻器?

网友AQ:
奇怪,我也在期待着答案

网友AR:
引用 网友Q:
下降时是电机是再生制动,所串电阻越大,制动力矩就越小,速度也就越快了,重载应该更明显,现在有电磁盘当负载,这种现象应属正常.

你说的很对我今天专门找了起重机维修工程师,他也这么说

网友AP(2008-09-17):
以前以为电磁吊起重机有这么现象(把电磁吸盘做为负载分析),但是最近有几台刚安装好的起重机,也有此类现象!我简直是纳闷积了。再说空钩时负载也就是说是一个吊钩!没有别的东西啊

网友AS:
电阻调速的线路,在升降系统本来就是这样现象,反对称。在运行机构是对称的。这是基本常识啊。

网友AT:
从你的二次图看你好相没有,反接制动.种控制好象加涡流制动.看你主回路好象又没有涡流制动.

网友AT:
好象没有制动.部分!

网友AU(2009-01-15):
你首先应该告诉各位你的电器制动方式 是能耗制动 反接制动还是涡流制动 这样才好解决问题。

网友AV(2009-08-20):
多少KW电机,会不会是失速

网友AW: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郁闷11

网友AX:
电阻值匹配不对!配的太大了!

网友AY:
这是正常的的。第一档电阻全部串到电机转子回路中,电机转差加大,电机特性变软,重力加速度所以第一档速度较快。

网友AZ(2010-03-12):
我就是专修天车的,其实下降一档二档电机也是应该向上走的,但由于重物作用而向下走,而下降全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电机反方向运转。这就是所说的反接制动。

网友BA(2010-06-12):
这种现象是交流电机的一个特性,正力提升时没问题,1到5挡的电阻由大到小逐级切除。但是负力下放时就不同了,只有当转子处于全短封状态下才能稳住其速度,即额定转速,否则电机处于超同步状态。你所说的由快变慢应该是说由超同步到同步吧!!!

网友BA:
我是搞提升机的QQ:317467928有兴趣的加我共同探讨。还有PLC编程等。

网友BB:
这个是电阻电控的特性造成的,我们厂里是做提升设备的,在斜井试用的时候没有问题(相当于轻载),在竖井使用是,出现的情况和你是一样的,特别的大的电机。

SPMP网友说的:下降时是电机是再生制动,所串电阻越大,制动力矩就越小,速度也就越快了,重载应该更明显,

是对的

网友BB:
我也是做提升机的,可以加QQ聊:29051106,以前我们用的都是电阻电控,现在全部用的是变频了,变频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BB:
引用 网友AL:

本人工作处有一台矿用提升机也是这种情况,其属于是绕线式电动机电枢串电阻调速系统。用凸轮控制器逐级切除电阻,一共5个档。最近发现一个问题,提升时速度"1"档最慢,到6档时依次加快,这个正常,但下放时就存在这个问题,原理上设计应该下放"1"档最慢,到6档依次加快,但现在情况完全反了。下放1档最快,6挡最慢,给操作代来了极大不便。由于下放速度过快,只有靠工作闸调速,存大很大的安全隐患。有高手帮助解释下这个问题。非常感谢。(附下机器的机械结构特性:型号:jtk-1.6.矿井深200m属竖井,提升机卷筒直径1.6m,电机转速730转,功率113kw,减速机减速比记不起来了,属于圆柱齿轮减速机,灌笼+矿+矿车+提升钢绳差不多有4吨左右)首先排除电阻,控制线路故障,因为提升时正常,凸轮控制器各触点闭合分断正常。接触器切除电阻顺序正常。还有就是除主接触器外,提升和下放的几个档都共用接触器共用电阻

我是做提升机控制的,以前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建议你换成变频驱动,即节能又安全。

网友BB:
引用 楼主: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求教大家:在变频调速控制系统中,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值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1、按照相关手册选择?
2、按照经验取得?
3、按照计算方法得到?
4、升降和运行(平移)变频器制动电阻的选择方式一样吗?

手册上的资料一般不准确,不能沿用,只能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定制电阻的阻值和功率,还有就是只有在下降或下降减速的时候,电阻才处于工作状态(放电状态),放电电压是设定好的,一般在640-720之间,电流参照阻值的大小就可以。

还有,要选好制动单元和电阻阻值。

网友BC(2011-03-19):
电机选小了。下降一档力矩不够,载荷应是自由下落,下降5挡,电阻全切除,特性变硬,反而使速度得到控制。

网友BD:
对:顺风船逆水行 关于我同意刘志斌和原野清风的看法,但我仍然存在疑问:
1、设备安装后3个月内一直正常(下降按照先慢后快的顺序。1-2-3-4-5),为什么3个月后才出现不正常的想象呢?
2、下降第一挡电阻器是全部串入的,此时的负载只有电磁吸盘。没有挂任何别的负载。难道吸盘的重量足以使得电动机在下降一挡是就为再生制动工作吗?
内容的回复:

对的哈

网友BE:
             此行车该是使用的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应该采用的是正反转控制,调速控制启动电阻全部串入转子电路,凸轮控制器对电阻的控制,好好检查下向下的接线是否有问题,接触不好现象。行车的制动是采用机械制动(电磁抱闸),与凸轮控制器调速无关....。我这不好发图片,要能发就发出来,电气故障要按原理图检测,这才能解决排除故障...。

网友BF:
问题很严重,后果很争议。大家继续……

网友BG(2011-06-05):
下降过程中应该用反切电阻才能达到速度渐增的效果

网友BH:
他们分析的都很有道理,是不是机械系统经过三个月的磨和,下降顺当了 ,当初安装时发紧,现在松了,特别是闸.

网友BI(2011-07-05):
看了这么多答案。我是70年代的塔吊司机,那时的卷扬电机就是凸轮控制器。这种简单的控制方式机械特性就是这样,你那设备没问题。正常的很。现在的塔吊可以做到起升与下降都能调速,但是起升和下降的调速原理是不同的。下降需要吸收或消耗掉物体下落的势能,所以一般用涡流制动器来完成下降缓速。凸轮控制器方式没这能力,就是一档最快逐步到五档为略高于电机同步转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