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全栅的问题

楼主(2006-12-28):
想知道安全栅是属于工控的什么范围?

楼主:
哪位知道的帮帮忙吧~

网友A:
属于仪表控制用,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和安装要求.

网友B:
是仪器过压保护用的

楼主:
想发这个宣传帖子,不是很了解,想问问,谢谢楼上两位了!!!

MTL4700系列是第三代多通路安全栅,为使本安回路与过程控制设备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设计,综合了MTL4000系列隔离式安全栅小巧的插接式设计概念和大家熟悉的MTL700系列安全栅电路结构,MTL4700系列安全栅在确保其可靠性的前提下高度密集安装。因此,在不牺牲性能的情况下,降低空间要求,减少产品重量。MTL4700系列安全栅组件是通过与系统底板插接连接来完成其安全区电路的连接,而危险区电路的连接是通过安全栅顶部的分立插接件来完成的。这不仅简化系统设计,而且大大降低了安装和维修费用。

MTL700系列并联二极管安全栅是一种单通路或双通路的安全栅,它能在任一方向毫无分流地传输电气信号、并将传榆的能量限制到不能点燃爆炸性环境。当安全场所发生电气故障时串接在过程设备信号传输线中的安全栅能保护危险场所的导线和电气设备。简单而价廉的本质安全技术实现拓宽了测量和控制操作范围常规的导线和标准传感器可应用于危险场所,且不需要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即可用于设备的维护或标定,安全场所设备无需认证、可根据需要进行更改或扩充。
 应用:可用未保护未经认汪的"简单设备",如热电偶,开关,  电阻传感器,或经单独认证的"储能"或"可产生电压"的电气设备,如交流传感器,变送器、电气转换器。所有"简单设备"可用于具有连续危险的场所。储能设备经认征后方可用于特定的区域或场所。在正常情况下的易爆场合、MTL700均可作出保护, 包括所有易燃烧气体空气混合物,粉尘,纤维飞扬物,

安全栅 MTL7000
产品特点

高度集成,每块安全栅仅7mm宽

快速简便安装,夹紧方式可靠安装在DIN导轨上,简单的安装方式

调试维护简单,带二级可更换熔断器和可分离式连接,提供断接性能

24VDC供电,连接简单,可选电源梳给众多安全栅供电

直接屏蔽电缆连接和OV线,危险区和安全区的第三个端子

减少独立现场的需要,许多特性与传统端子相同

上海凯姆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021-64849352
  北京欧米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10-64200706
  沈阳中仪
024-31306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