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300建MODBUS可以传中间M点吗?

楼主(2006-12-28):
看见说明书里面提到了I,O点可以和MODBUS地址对应,但没有提到M点,能够传吗,如果可以,哪里有M点对应MODBUS的对应表,比如对应00005,应该M点很重要,否则是起不到驱动功能的?????

楼主:
000001 Q0.0
000002 Q0.1
000003 Q0.2
... ...
000127 Q15.6
000128 Q15.7
010001 I0.0
010002 I0.1
010003 I0.2
... ...
010127 I15.6
010128 I15.7
030001 AIW0
030002 AIW2
030003 AIW4
... ...
030032 AIW62
040001 Hold Start
040002 HoldStart+2
040003 HoldStart+4
... ...
04xxxx HoldStart+2 x (xxxx-1)

刚才看了下,可能内部继电器是用V内存实现,而不能用M内存

那应该就可以实现了,但还有个问题:

MODBUS地址是统一的,但
000001 Q0.0
010001 I0.0
只是前面00和01的代码不同,实际都是对应0001这个地址,那么到底是存放Q0.0 还是I0.0呢?

请问下大家?????????????

网友A:
吧m寄存器导到v寄存器(保持寄存器)再传就行了。我刚做完。

网友B:
只是前面00和01的代码不同,实际都是对应0001这个地址,那么到底是存放Q0.0 还是I0.0呢?
读写命令不一样

网友C(2008-09-12):
 也关注!如果MODBUS不能访问M区,局限性太大!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没人关注吗?

网友D:
想学,有能帮忙的么?

网友C:
好象能将MB象VB一样做MODBUS的寄存器参数,但这里VB又变得不能访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关注!如果MODBUS不能访问M区,局限性太大!

我可以帮你修改,即直接可以访问m区

网友E:
前边的数字区分了这个数据的类型,modbus共有4类数据,它们的地址分别是0xxxx(DO),1xxxx(DI),3xxxx(AI),4xxxx(holding register),在不同的CPU中对应不同的区域,西门子200的CPU中,DO,DI,AIW和V区域,至于M区域,只需要将其值移入V区域就可以了。 另:M区域,在西门子所有的系列中都是作为临时变量区域使用,不建议这样的区域参与控制。

网友F:
把m的值放入V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对,同意! 在下位机程序,M区单元较少,作中间变量,不要作为与上位机交换数据的对象,与上位机交换数据的话尽量用V区域;

其实V区的用法与M区一样用,如用V8.0代替M8.0;

上位机想启动某一设备,送入一个脉冲,可以送V0.0,而不送入M区,这样问题完美解决!!

利用S7-200的MODBUS从站技术,可以很简单的解决 电脑与S7-200的通讯,我们就可以

用高级语言VB,DELPHI,BCB等做人机界面;OK!!!!!!!!!!!!!!!!!!!!

网友C:
高级语言访问 S7-200有了新的途径,这途径有三:

  1。  用OPC访问PC ACCESS1。0;

 2。 用MODBUS从站技术;

 3。直接用PPI交换包通讯;

网友C:
我已成功地用C++BUILDER +MODBUS串行通记与S7-200 226通讯上,

响应时间与返回的应答串长度有关,

1字节数据  31ms

6字节 47ms

16字节 63ms

48字节 141ms

80字节 250ms

所以串行通讯的取串时间要选好!

网友G(2009-06-03):
S7-200用MODBUS的缺陷是:  占用PLC扫描时间太多,要160毫秒,这样1秒,PLC只能扫描5次左右,

如果实时性要求高的话,就不行了。

如果改用OPC接口,就没有这个缺点了,OPC通迅不影响PLC的扫描时间,我做了小项目,用OPC通迅,

PLC的扫描时间为2.5毫秒,一秒PLC扫描了400次,保证了实时性!

网友H:
不能啊,M是内部使用的。用V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