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选用程序

楼主(2006-12-28):
(一) 选用标准联轴器

设计人员在选择联轴器时首先应在已经制定为国家标准、机械行业标准以及获国家专利的联轴器中选择,只有在现有标准联轴器和专利联轴器不能满足设计需要时才自己设计联轴器。我国现已制订了数量相当多的不同品种,在不同结构型式和规格基本能满足不同转矩、转速和工况条件的标准联轴器。这些标准联轴器有的是我国自行研制并经过工业实验;有的是根据国外工业发达国家有关标准转化;有的是参考引进样机消化吸收并自行研制。有的标准联轴器不仅在国内是新型高性能,在国际上也具有先进水平,例如膜片联轴器。在制订标准时一般都经过严格程序,以保证标准的质量。标准联轴器是成熟的,一般也应是可靠的,关键是正确选择。国家专利联轴器例如弹性活销联轴器、扇形块弹性联轴器,吸取多种老式弹性联轴器的优点,克服了各自存在的缺点,在国内外均属高性能、新技术,是更新换代联轴器。

(二) 选择联轴器品种、型式

了解联轴器(尤其是挠性联轴器)在传动系统中的综合功能,从传动系统总体设计考虑,选择联轴器品种、型式。根据原动机类别和工作载荷类别、工作转速、传动精度、两轴偏移状况、温度、湿度、工作环境等综合因素选择联轴器的品种。 根据配套主机的需要选择联轴器的结构型式,当联轴器与制动器配套使用时,宜选择带制动轮或制动盘型式的联轴器;需要过载保护时;宜选择安全联轴器;与法兰联接时,宜选择法兰式;长距离传动,联接的轴向尺寸较大时,宜选择接中间或接中间套型。

(三) 联轴器转矩计算

传动系统中动力机的功率应大于工件机所需功率。根据动力机的功率和转速可计算得到与动力机相联接的高速端的理论转矩 T ;根据工况系数 K 及其他有关系数,可计算联轴器的计算转矩 Tc 。联轴器 T 与 n 成反比,因此低速端 T 大于高速端 T 。

(四) 初选联轴器型号

根据计算转矩 Tc ,从标准系列中可选定相近似的公称转矩 Tn ,选型时应满足 Tn ≥ Tc 。初步选定联轴器型号(规格),从标准中可查得联轴器的许用转速 [n] 和最大径向尺寸 D 、轴向尺寸 Lo ,应满足联轴器转速 n ≤ [n] 。

(五) 根据轴径调整型号

初步选定的联轴器联接尺寸,即轴孔直径 d 和轴孔长度 L ,应符合主、从动端轴径的要求,否则还要根据轴径 d 调整联轴器的规格。主、从动端轴径不相同是普遍现象,当转矩、转速相同,主、从动端轴径不相同时,应按大轴径选择联轴器型号。 新设计的传动系统中,应选择符合 GB/T 3852 中规定的七种轴孔型式,推荐采用 J 1 型轴孔型式,以提高通用性和互换性,轴孔长度按联轴器产品标准的规定。

(六)选择联接型式

联轴器联接型式的选择,取决于主、从动端与轴的联接型式,一般多采用键联接,为统一键联接型式及代号,在 GB/T 3852 中规定了七种键槽型式,四种无键联接,用得较多的是 A 型键(平键单键槽)。

(七) 定联轴器品种、型式、规格(型号)

根据动力机和联轴器载荷类别、转速、工作环境等综合因素,选定联轴器品种,根据联轴器的配套、联接情况等因素选定联轴器型式;根据公称转矩、轴孔直径与轴孔长度作校核验算,以最后确定联轴器的型号。 在轴系传动中一般均存在不同程度两轴线相对偏移,应选用挠性联轴器;当轴系传动中工作载荷产生冲击、振动时,则应选用弹性联轴器,从减振、缓冲效果和经济性考虑,宜选用非金属弹性元件弹性联轴器。

我国普遍存在联轴器选用不当的现象,例如在冶金机械和重型机械的轴系传动中广泛选用齿式联轴器。在冶金机械和重型机械低速重载轴系传动中冲击、振动和两轴偏移是相当突出的不利因素,只有选用减振、缓冲效果好的弹性联轴器才能改善传动系统工作状态,而齿式联轴器无论是鼓形齿和直齿均为刚性可移式联轴器。根据不具备减振、缓冲功能,而且还存在要润滑密封,需定期维修,制造工艺复杂,成本高等一系列缺点,鼓型齿式联轴器理应所有齿都啮合(点接触),由于制造误差的存在,全部齿都啮合是不可能的,承载能力大是理论值。过去联轴器品种少,选择的余地小,如今有很多弹性联轴器问世,其中扇形块弹性联轴器和弹性活销联轴器是代替齿式联轴器的合理选择之一。 如果文章不是全部或涉及图片表格等内容的,查询地址:地址联接站内文章只供学习参考之用!

网友A(2007-02-07):
实际很简单,只要看看长度、孔径等就可以了。不要想了很多

网友B:
写这么多,我们有不去考试,实际很简单,根据长度,轴径,功率选就好了.

网友C:
我是专业自动控制电路设计,各种设备配套电气自动化控制的系统集成设计开发,设计,安装调试,及改造维修,欢迎有需要的加QQ26628186 注明:电气爱号者!!
谢谢合作!!

网友D:
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E(2010-12-07):
这个写的比较详细了,但是在现实的选用过程中这些因素往往被大家所忽略了而导致太多的因选型不当而造成一系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