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求传感器

楼主(2006-12-28):
    现寻求轴承滚柱检测传感器,用途:检测塑料管内的滚柱是否在移动,以判断滚柱是否堵塞。
    滚柱尺寸:直径5-10mm,长10-25mm。塑料管为壁厚1.5mm半透明,两端连接机器,传感器只能安装在中间部分。同一时间内为同一种规格的滚柱,相应尺寸的滚柱使用相应的塑料管,滚柱首尾相接,逐个排列,从一台机器输送到另一台机器内。
    用什么样的传感器能够检测到滚柱在移动,能得到ON-OFF-ON-OFF的信号,进行判断并可以计数??我们尝试过用OMRON E2E-X2D1-N,TL-N12MD1,只能得到常ON信号。
    感谢大虾指点!!

网友A:
请问滚柱之间有间距吗?

楼主:
没有间距,滚柱首尾相接,逐个排列

网友B:
用传感器和仪表配合使用.我公司可解决你的问题.网址:WWW.eraqy.com   E-MAIL:tiger764321@163.com
传真/电话:028-84835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