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触摸屏通讯协议

楼主(2006-12-28):
现在需要用单片机通过串口与proface-GP37W2屏进行通讯(单片机取代plc),不知道其通讯协议。有谁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A:
你在單片機中加入MODBUS協議就可以了.

楼主:
加入MODBUS協議,gp编辑的plc选择什么型号?

网友B:
你的单片机做从机还是主机呢?应该是做从机吧。如果是做从机的话,我就可以帮忙了。我在上海。我的网站: plc.123ye.com

网友C:
与单片机通讯时GP做从站,单片机做主站;
一般选用Memory Link SIO协议;

自己在单片机程序里编写一段通信协议就OK了.有固定格式的;自行查阅相关手册即可.

楼主:
通过Memory Link SIO协议好像是要写GP脚本程序,我是希望不用动GP,通过单片机模拟PLC,在单片机上做协议,接口用的也是25PIN的通讯口。

网友D:
Memory Link SIO 协议的格式谁有详细的资料吗?可否发一份给我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易道在 2006-12-29 8:41:00 发表的内容:
  通过Memory Link SIO协议好像是要写GP脚本程序,我是希望不用动GP,通过单片机模拟PLC,在单片机…
--------------------------------------------------------------------------------------------
选用Memory Link SIO协议,通讯程序是写在单片机里的!GP上面只要选Memory Link SIO协议就好了.

网友C:
单片机因为没有现成的串行通讯协议对应,所以与GP连接时,都需要在单片机侧增加通讯程序。
  一、GP系列所有型号,都有一个RS-232/RS-422/RS-485串行接口。
  该端口在与PLC连接时,根据选择连接的PLC厂家和型号,GP分别使用各自PLC厂家的通讯协议与PLC通讯。一般情况下,这些协议都是主、从方式通讯,GP做主机发起通讯、对方PLC做从机自动响应通讯。也有特殊情况,GP做从机、对方PLC做主机。
  此外,在不与PLC连接时,该端口使用Mem-link通讯协议。这时,GP做从机。其他主机只要依照该Mem-link通讯协议发出通讯呼叫、GP就会自动响应。(特殊情况下,GP也可以主动发送一个字节的代码,我们称之为中断功能。)。这样,其他主机可以读写GP内部的所有数据寄存器、并且在需要时由GP中断功能主动发送。
  总之,无论单片机或其他通讯设备,只要按照某个厂家PLC的通讯协议或MEM-LINK通讯协议编写通讯程序,就可以实现和GP的特殊连接。相比而言,因为一般PLC的功能比较多、其数据类型也比较多,例如有开关量输入、开关量输出、数据寄存器等,其通讯协议可能也相应复杂一些。而MEM-LINK通讯协议有简易、扩展两种方式,数据类型只有数据寄存器,因此通讯协议更简单。
  二、GP2000系列中GP-2X00型号,都具有第二个RS-232串行通讯口,即扩展串行口。
  对这个扩展串行口通讯口,可以在GP编辑软件的D-Script功能里,自由地对其编程,发送、接收字符串、获取通讯口状态。
  如果GP的第一个RS-232/RS-422/RS-485串行接口被用来和其他PLC等设备连接使用了,就可以使用第二个RS-232串行通讯口(即扩展串行口)来与单片机通讯。所不同的是,这时除了在单片机侧编写通讯程序外,还需要在GP的D-Script功能里相应编程。这时所采用的通讯协议、哪一方做主或从,则可以自由选择、甚至自己定义。

网友E(2009-03-11):
这样我用plc+PC就可连接数十个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