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传感器的干扰以及误动作?

楼主(2006-12-28):
我在现场应用中使用接近开关遇到很多干扰,致使传感器误动作,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措施来解决?希望大家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接近开关一般产生数字量信号,不容易收到干扰.

楼主:
主要是周围磁场的干扰,如变频器,电机等产生强磁场的电动设备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会。

网友A:
你也可以把电缆换成屏蔽电缆试试,屏蔽单端接地。

网友C:
要有干扰我想最多是外部磁场干扰,或者你的线路上面出了故障,在震动的情况下会产生误动作.或者使用太久,它想罢工!

网友D:
先确定安装是否有问题!干扰?也许。那就做好屏蔽接地。

网友E:
首先看一看误动作接近开关的分布情况,其次看一看接近开关制造厂家。如果使用的接近开关厂家较多,误动作是否集中在某一个厂商上,这样就是产品质量问题。还要看一看误动作开关分布是否集中在某几个部位,还是随机性较强,才能确定。大多数是情况下产品质量有问题,造成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漏电流过高,二是抗干扰性能差。

网友F:
首先是要确认安装状况,是否按产品要求的参数安装。这点很重要

网友G:
也可能的确是你的工况太恶劣了吧,
你用的那家的产品?介质是不是很具有黏附性.

网友H:
动力和信号线分开步线和做好屏蔽就可以了吧

楼主(2007-03-02):
谢谢大家的指教!
我在现场用的是电感接近开关,安装没有问题,周围也没有大的干扰设备(如变频器,电机等),放接入工作电压(10-30VDC)开关信号指示灯闪烁,但是没有信号输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如果不是你的判断有问题,就是接线错误或开关坏了。

网友I(2015-07-14):
专业生产M12屏蔽式线束线缆, 为传感器厂家解决干扰问题 正成电气, www.czco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