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高手指教指针问题!!!!

楼主(2006-12-28):
这是一个fc的某段程序,我不太明白这个in3,它是一个输入参数,给出的是一个ANY参数类型P#DB800.DBX0.0BYTE100,是指从DBB0开始的100个字节,但在fc的程序中L P##IN3应该是一个指针常数,这个P##IN3怎样理解呢?请高人解说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是个指针类型,应该是指指向数据DB800.DBX0.0的指针为开始,长度是 BYTE 100是从DB0开始的100个字节.西门子指针都是指向位的.

网友A:
另外,功能块SFC68就是这个结构.可以查看一下帮助.

网友B:
ldp x0
out m0
ldi m0
cj p0
ldi y0
out y0
end
提問,這樣用Y0常閉點輸出Y0線圈,那Y0線圈得電後迄不是又將常閉段開?那在下一個掃描週期內,線圈Y0還有輸出嗎??

楼主:
我的理解能力较差,看帮助,好像有点感觉
这个指针P#DB800.DBX0.0BYTE100是指dbb0开始的100个字节的数据存储区,在fc5里的语句指令中L P##IN3,这个in3是个指针常数,即指上述存储区中的具体值,该存储区的值作为装入累加器的指针常数,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希望那位好心人帮助下我这个笨人

网友C:
水平有限,不太理解
这段程序是经过检验的吗?

网友D:
#IN3是个ANY 类型的变量;
P##IN3是指向变量#IN3首地址的指针;
ACCU累加器一次操作最多读取32BIT的内容,对长度大于32位的ANY 类型变量,得多次累加器操作,并按ANY类型的定义编程解释其含义。

网友E:
这是 S7-200 中关于指针的说明,看了半天也没搞懂。 请高手把下面二个图中的解释给大家详细“翻译”一下吧。

网友F:
P#DB800.DBX0.0BYTE100,是指DB800的dbb0开始的 (DB800。DBB0-DB800。DBB99)100个字节的数据存储区地址,P#DB800.DBX0.0BYTE100是实参,而在fc5指令中IN3是形参,我们在给于实参不同的值或地址时,与不同编号的背景数据块时,FC5就成为了一个公用的子程序,需要的程序都可调用它。减少了重复编写的时间,使程序更加完美。

网友G:
下面引用由纪强在 2007-1-22 5:03:00 发表的内容:
P#DB800.DBX0.0BYTE100,是指DB800的dbb0开始的100个字节的数据存储区,P#DB800.DBX0.0BYTE100是实参,而在f…
--------------------------------------------------------------------------------------------
我也这么理解 不知道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