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各DCS价格问题

楼主(2006-12-28):
国产各个厂家的DCS平均一个控制点大约折合多少钱?
进口的各厂家又是多少?

网友A:
这个问题,就好像问手机国内或国外品牌大约多少钱一台,也太笼统了,难怪没有人来回答。

网友B:
很难说
进口的综合来说大约1000+RMB/点,模拟量价格高,开关量就较低。还要看规模,规模大了相应每个通道价格会低一点。
国产的价格可以减半,或者再减半。
进口的也不一样,比如PCS7用的硬件多是PLC系列,其I/O卡件有价格优势。
片面之词,只知之一二。

网友C:
反正DCS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