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FM357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6-12-28):
一、设备配置:
1.上位机:MP270B
2.下位机:0机架 S7-315+IM361+FM357-2+FM354+IO模块
1机架 S7-307+IM361+IO
二、故障现象:设备开机后可以回零、可以手动,但在自动下出现“所选程序未答应”的提示信息,357-2控制的轴不执行(但其上的状态显示正常),354控制的轴能完成工作过程。OP的程序窗口:上一段、当前段没有内容,下一段仅显示M30。"而正常的应是上一段、当前段、下一段均有段号和指令的格式”
三、我们将故障机的315、354和357分别在正常机试,只有357在正常机上出现了在故障机上相同的现象。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A(2008-01-11):
好好看看你的PLC程序,西门子的例子程序就应该能够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