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

楼主(2006-12-28):
用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时,在电压调速转变为弱磁调速时候不知怎么搞的速度突降,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高手给我解答一下

网友A:
在电压调速转变为弱磁调速时,负载如何?如果负载维持不变,那么弱磁后,驱动力矩会出现突降,势必导致速度突降。

楼主:
哦!我们是连轧钢厂,有可能象上朋友说的。是不是活套起降引起的了。(活套的作用是用来动态速度补尝的)

网友A:
用“活套”补偿动态速度,显然是在人为改变负载了。

楼主:
活套是人为改变负载的,但是它的真真作用是用对轧件的延伸的补偿,说白了就是要求保持轧件在工艺上的流量相等

网友A:
哦!还有这等门道。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