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请大家帮忙!半导体制冷设备

楼主(2006-12-28):
大家好,现在想让大家看看我的这个电路图,是用半导体制冷片来做的一个温度控制系统,现在就半导体制冷片上电压的控制电路发上来,让大家看看这个电路是不是存在问题!谢谢!C:\Documents and Settings\yzy\桌面

网友A(2009-09-25):
呵,和电力线走部分线路转化成总线形式行不?比如PROFIBUS,CAN,MODBUS都是数字信号。进去之前把现场模拟信号转成数字信号再长距离传输,抗干扰应该强些吧!

网友A:
OH,发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