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证明内阻等于外阻时电源输出功率最大

楼主(2006-12-28):
怎么证明内阻等于外阻时电源输出功率最大?最好有详细的推理过程也可配图!谢谢大家!

网友A:
I=U/(R+r)
P=I*I*R
 =(U/(R+r))*(U/(R+r))*R
对R求导 dP/dR=0
 的R=r,此时,输出功率为最大

网友B:
1、设外阻Rx;
2、则电源输出功率P = P(Rx);
3、求极值,得:r = Rx,  P有最大值。

网友C:
经典!还有图说明。

网友D(2007-10-28):
就个2次还求导 我初二刚学2次函数 我来教你们吧
p=(E/(r+R))*R=E*E*R/(r*r+2rR+R*R)=E*E*R/(r*r-2Rr+R*R+4Rr)=E*E*R/((r-R)*(r-R)+4Rr)
(上下同除R )
=E*E/((r-R)*(r-R)/R+4r)
对于分母中含变量R项(r-R)*(r-R)/R有r=R时为0最小
所以当R=r时 p最大

网友B:
1、列出电源负载R的功率P的函数式:
P = UI
  = (E - Ir)I
  = EI - IIr
  = EE/(R + r) - EEr/(R + r)(R + r)
2、讨论:只有R = r 时,P取得最大值;(也可对R求导,令导数为零,得最大值条件R =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