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知道加热电阻的功率怎么计算线电流!

楼主(2006-12-28):
我只知道热电阻的总功率45KW,如过采用星接和角接380供电,主线多大电流,该选多大线径!

网友A:
67.5A,16mm,

网友B:
唉,最基础的问题都有这么多人问,现在的人都不知道在学校学些什么?

楼主:
不懂可以问,不问就永远不懂,也不要装懂!

网友C:
因该买电工实用基础书,那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