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的位置控制是什么概念

楼主(2006-12-28):
PLC可以通过伺服控制伺服电机转速吗?

楼主:
为什么我的问题没人答!!!!!!!!!

网友A:
NC的位置控制是什么概念 vs PLC可以通过伺服控制伺服电机转速

你到底想问什么?

NC的位置控制自然是控制NC的进给轴位置,

PLC也当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控制伺服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