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可以通过伺服控制伺服电机转速吗?

楼主(2006-12-28):
PLC可以通过伺服控制伺服电机转速吗?

楼主:
为什么我的问题没人答!!!!!!!!!!!!!!1

网友A:
可以,但是要用模块

楼主:
请教楼上要用什么模块?

网友A:
呵呵,其实不同的PLC模块都不一样,你如果真的做工程,找几个PLC说明书看看就可以了,

楼主:
运动控制卡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B:
调整脉冲频率就可以吧,我做过。

网友C:
是可以的,用plc控制伺服驱动器有多种方式,具体要看plc的厂家和伺服驱动器的厂家,一般我们用到最多的控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总线控制,另外一种是plc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信号/模拟量信号。还有伺服驱动器提前设置数据,plc给驱动器触发信号,然后伺服系统按照提前设置好的数据执行。控制方面关键是你所选用的系统支持那种控制方式。

网友D(2007-04-12):
我用的就是改变控制脉冲的频率,频率变了,速度就变了

网友E:
用三菱的,不用加模块!我是做工控产品销售的,我们主要代理三菱产品,有很好的价格优势,质量保证,哪位朋友需要,QQ:474674513!(另外:本人积累很多工控软件和手册资料,包括西门子S7-V5.4,有授权的,免费提供)

网友F:
可以,我的QQ是376186771,有问题问我,PLC 通过网络找到伺服控制器来实现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G:
只要plc又告诉脉冲输出且频率可以达到要求就可以

网友H:
 春回大地:骗子

网友E:
不知你指的是哪些?

网友I:
当然可以,我们曾用西门子200的plc,安川伺服 开发过机电设备,需要资料或疑问可以探讨。56656940

网友F(2007-06-18):
可以。那个本来旧可以实现

网友J:
现在的plc基本上自带模块,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K(2008-03-14):
PLC有专门的控制模块

网友L:
看是哪家的伺服控制器,选择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M:
可以
![](//src.gongkong.com/website/bbs/img/er_w.jpg)
![](//src.gongkong.com/website/bbs/img/gc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