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怎样处理驱动错误的问题

楼主(2006-12-28):
大家好,
我在调试瑞士生产的覆膜机时,设备在运行过程当中经常出现"刀驱动错误"、“主驱动错误”等各种“XXXX 驱动错误”之类的报警,此设备中使用的所有伺服驱动、变频器(都是CT品牌)的电源都是经过滤波器处理的,24VDC是使用Siemens的,PLC是S7-300.在设备出现问题报警时,检查24VDC时都很稳定,查看伺服驱动器报警记录,只有“UU”样的记录,其意思是电压出现了波动,但实际上应当没有波动。

请各位大哥大姐多多指教,谢谢!

小傅

网友A:
很难回答了。要查程序怎样设计的了。每个故障肯定对应一个故障输入、判断条件的。
我买过西门子原装电缆,太贵了。后来就自己生产。价格降低了,可是质量很好,非常耐用。于是我就萌发了自己生产电缆的念头。后就研究各种电缆制作方法。现在生产很多种PLC的编程电缆,有西门子S7-200的,三菱FX、Q的(甚至FX2这样老的也做),台达的。也做台达触摸屏、HITECH触摸屏等到PLC的通讯线。
我的编程电缆,价格低质量好。如果有需要的请与我联系:zyj6333@sina.com 请登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你能够把程序和图纸发一份给我吗,我可以帮你看看,有可能是FC功能块的事.
chinaste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