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可以这样使用吗?

楼主(2006-12-28):
有朋友咨询:
 原来用100A的断路器作为电动机的进线开关,由于断路器容量过小,实际线路负荷电流为200A左右,本来,用一只200A的断路器替换原来的100A的即可,但现场情况没有可以容纳200A断路器的空间,在原来100A的断路器旁边有同样是100A的备用同型号断路器.
 请问各位:如果,不换用200A的断路器,那么,可以把原先的两台100A的断路器并联使用,来代替200A的开关吗?

网友A:
个人观点,可以.实际中用的不少,但国标介绍很少.理论与实践存在差距.

网友B:
可是可以,但这么做是不允许的,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C:
不可以。你一定是在网上开玩笑。有二台100A的地方难道就不能换一台200A的。

网友D:
我也认为不可以。两个开关不太可能一模一样,有个电流可能大些,容易误动!

网友E:
楼上的,人家是宽度够,高度不合适

网友F:
并用的时候1+1<2,大概1.6吧。要1+1+1,开关手柄要机械连接保证联动。

网友G:
绝对不可以。安全隐患大。

网友H:
   “不可以。两个开关不太可能一模一样”

网友I:
这个做法就是引祸烧身!

网友J:
你试了吗?

网友K:
 同意曹工
    "我也认为不可以。两个开关不太可能一模一样,有个电流可能大些,容易误动!"

网友L:
故障时可能一台先动作,这时另一台的分断电流不够,直接跳上级开关。

网友M:
不可以!!安全有安全隐患不说出了事的话还会影响同一网络其他的用电装置!!

楼主:
呵呵,感谢大家的关注!!!
说可以的,依据是什么??请详细说之.
说不可以的,又是什么依据呢?

是100A的空开和200A的空开,分断能力不一样吗?
还是它们的短路分断值不同?

楼主:
TO:曹大平,
两台100A的断路器是一样的,型号相同,品牌也一样,原先就是一备一用,如果忽略它们在生产出厂时的工艺差异(应该小到微不足道吧?),并联分流,
 "有个电流可能大些,容易误动!"??

网友N:
那你完全可以把塑壳横着放
  这样会不会影响灭弧

网友G:
由于两个开关的结构、触点压力、电阻等等不可能完全一样,就会造成在电机启动的时候,两个开关本身承受的电流冲击是不一样的。这样就会埋下安全的隐患。而且跳闸的时候肯定不可能同时跳的,一个先跳,后跳的那个要承受原来导致两个开关一起跳的电流,可能会烧毁或者炸开来。所以强烈不建议用两个100A的并成200A的使用。

个人建议另外加一个电箱子。

网友N:
我同意   故障时可能一台先动作,这时另一台的分断电流不够,直接跳上级开关  的说法

网友G:
我认为会放炮,而且是很大声的那种。

哈;

网友:
不可以,这样有安全隐患

哈;

网友:
不可以,这样有安全隐患

楼主:
毕庆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28 20:00:00
    个人观点,可以.实际中用的不少,但国标介绍很少.理论与实践存在差距.

--------------------------------------------------------
老毕: 你好!
  就上述回复,请就"实际中用的不少",给大家举列印证一下.

网友O:
你看一下可不可以把负载分开把他分成两路负载你看一下
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P:
如果这样做,那是对自己对他人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无论理论数据是否合适,这都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安全是在电气设计及使用中第一考虑因素!

网友Q:
我想可以,你的电流不会总是200A,有可能比一个200A的保护效果更好。

网友R:
宽度够,高度不够的话,可以把开关横着装啊!

网友S:
在电信和某些工厂的UPS配电系统中经常有这种用法,但是前提条件是系统是冗余并机的.

网友R:
那情况可不一样哦!一些重要设备一般都有2路或2路以上的电源对其供电,即使有1路出现问题,设备仍能正常工作!

网友T:
学习中,但是好像都缺少点根据。

网友U:
应该不可以,存在安全隐患!还是从新布置一下盘面,改动一下了!

网友V:
这还不简单:另外配一个箱子,安装一个200A的空开,把原来的两个空开都撇开。真搞不懂为什么要坚持非要用100A的?

网友A:
按规定肯定不可以.没有回旋的余地.
但实际中完全寻章办事好象很难生存,充分利用现有条件达到需要目的是需要考虑的.
我国很多地方很不富裕,能上网的朋友的环境就算不错了.我见过很多地方启动电机用刀闸,而且保险丝用铜丝挂上.
好多农村电工选择导线是按一个平方10个电流算.我亲眼见过16平方的铜导线,跑近200个电流.
当然,电气无小事,规范是根本.需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
个人认为,实际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掌握知识,做要比说快的多.
路不止一条,希望没有误导各位.

网友A:
S7-300的PLC线这么乱,让西门子会怎么看那!

网友H:
1、“不可以。两个开关不太可能一模一样”;
2、所以两个的电流不相等,总有一个电流大;
3、当满负荷运行时,电流大的要过载保护,剩下一个随之保护;
4、实际上,满负荷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大圣.齐天在 2006-12-29 12:05:00 发表的内容:
  TO:曹大平,
两台100A的断路器是一样的,型号相同,品牌也一样,原先就是一备一用,如果忽略它们在生产出厂时…
--------------------------------------------------------------------------------------------
在断路器制造时,即便标称一样的断路器,他在触点闭合时的接触电阻、热磁脱扣装置都不可能是一样的,总是有差别的!

网友G:
所以我的估计就是过载的时候一个因为电流过大跳了,另一个上面走全部的电流,触点烧坏或者粘连,从而造成放炮,把断路器烧毁或者干脆炸掉

网友W:
过载时,两个断路器不可能同时脱扣,容易出现事故

网友X:
可以考虑分开负载啊。

网友A:
选择断路器,不要只看额定电流等指标,还要看一个关键指标,最大分断能力,就是能承受短路的能力,要根据这个指标配导线,如果短路电流超过这个数值,就有可能出事故了.因为短路电流不是靠开关控制的,是线路产生的,
现实中的开关粘连等开关爆炸事故,不只有环境和质量等因素,导线的匹配占不小因素.我见他们配盘有的用导线尽量粗,放大一个级别,个人认为是不合理的,是一个误区,它促使了事故的发生.
个人观点.

楼主:
新年就到了,感谢所有以上回帖的朋友,真诚祝愿大家: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上面我说的是用二个100A的塑壳并联代替一个200A的塑壳,用它拖动电动机,由于电机起动时有冲击,再就是大家都谈到如果跳闸,将造成一个先跳,一个后跳,从而造成后跳闸100A的断路器的击穿,粘连,甚至烧毁等严重后果。
 那么,假设,我是说假设,如果在非动力回路中,比如:多回路的照明供电系统中,由于不存在似电机起动的冲击电流,而电流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不得以的情况下,这种塑壳断路器同样并联使用,是否就可行了呢??

网友Y:
不可以  我有试过  后果就不说了我被降了4级工资

网友A:
可以讨论一下电缆的并联使用效果与措施,虽然不一样,但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Z:
不认同这样做

网友H:
     TO     毕庆民

  “可以讨论一下电缆的并联使用效果与措施,虽然不一样,但可以借鉴一下.”

1、电缆一路电流大时,照常工作,而断路器一路电流大时会过载保护,因而不能照常工作;
2、如果将断路器过载保护电流整定大一些,例如1.4Ie,并联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AA:
如果从安全性上看,不能用这种方案

网友AB:
不可以,两台断路器的参数不可能绝对相同,两台断路器的接触直流电阻也不会一样,这样可能会出现环流,反而是断路器超额定电流。

网友AC:
我认为非动力系统中可用。但要平均分配负载。也不能长期用。只能临时用用。

网友A:
大家有没有用3P的断路器并联后当1P用过?实际应用中考虑过什么?

网友AD:
 毕庆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29 18:31:00
    S7-300的PLC线这么乱,让西门子会怎么看那!

这个能说明好啊

网友AE:
我公司有一台机就是用两个断路器并联用的~~我们的接线方法是;A相接一号断路器1.3端,B相接一号断路器的5端和二号断路器的1端,C相接二号断路器的3.5端,两个断路器的手柄用绝缘板连接,不知道这样可以吗?随便说一下断路器是日本三棱的!用了一年多,到现在还没出个问题!

网友AF:
可以使用。
控制电路使用的应该是分的电源,可以把部分主电路分散使用。加上控制连锁就ok了。

楼主:
TO;王亘
您的这种断路器并联使用的方法,好象更危险!!!

网友:
 鸭子飞呀飞:
    不可以  我有试过  后果就不说了我被降了4级工资

这样的上级不懂的钻研和实践,跟着他也没有什么前途,还是龙跃鱼池吧!

网友:
非动力系统中可用。但要平均分配负载。也不能长期用。只能临时用

同意!这是用电安全隐患.

网友AG:
不可以,从电气设备安全规范来讲绝对不允许!目前没出事,不代表以后不会出事!到时一检查,你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要学会保护自己!

网友AE:
下面引用由大圣.齐天在 2007-1-9 12:24:00 发表的内容:
  TO;王亘
您的这种断路器并联使用的方法,好象更危险!!!
--------------------------------------------------------------------------------------------我们是用在一万多A的整流机上的已经一年多也没出过问题啊!

网友AH:
如果负载可以分开的话当然可以了.那就相当没有总空开两个分空开各管各的.为什么不行?还有一个办法,空开不一定要坚着装,还可以横着装.在一个办法就是换一个体积小点的200A空开,比如CM1   不要用DZ20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不允许的,但特殊场所与特殊条件下使用要靠现场经验,要灵活运用,断路器如果保护摘除,就形同隔离刀闸,隔离刀闸并联可以吗?

网友AI:
很简单呀,你试一下不就知道结果了?不过你还是最好别试,两个空开不会一样的电气性能,一个跳开,另一个决对会炸掉的。

网友G:
空开要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A:
大的断路器是多点接触,在低压大电流时导线与开关的载流量不够怎么处理?希望用过的解释发表看法

网友AJ:
不行。特殊情况时我用过。同型号同批次的。电流却不平均分配。与接触电阻的倒数正比

网友AK:
这样不安全的,你的运行电流就是200A。怎么还能用2个100A的断路器并联那,应该根据实际的负载启动情况,来选择富裕量稍大一些的断路器。最都少也是超过200A。

网友AL:
   原则上是不可以的,使用的话只能是临时代替;总之,最后必须换成200A的断路器。

网友AM(2012-12-10):
严格来讲肯定是不行的,两个断路器的反应时间存在误差肯定会有.电工最常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