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材料反光,传感器识别不好

楼主(2006-12-28):
 包装材料反光,传感器识别不好,如何解决?还是神视LX-101。

网友A:
换超声波

楼主:
请问楼上大哥,超声波可以识别色标吗?

楼主:
哪个品牌的色标传感器对反光的包装材料适应性好?

网友B:
图尔克,SICK

网友C(2007-02-26):
改变安装角度

网友D:
我这有一个,是我做实验用的.能追踪色标,但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zhongfanglian@163.com

网友E:
我是专业自动控制电路设计,各种设备配套电气自动化控制的系统集成设计开发,设计,安装调试,及改造维修,欢迎有需要的加QQ26628186 注明:电气爱号者!!
谢谢合作!!

网友F:
换光点传感器,要和色标颜色色差越大越好

网友G(2007-08-17):
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机器视觉,在烟包行业做定位拉伸复合是镭射版接缝的识别以及长度测量很多就是靠机器视觉来解决的。

网友H:
用基恩士的可以不过价格贵点!也可以用编码器做啊!

网友I:
对于包装材料反光,一般说来用漫反射式和镜片反射式光电开关是不行的,需要用对射式

网友J:
图尔克
国货不好
SICK可以考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