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知道ABB的DCS组态方案是怎么调试的?

楼主(2006-12-28):
rt:
想了解了解诸如ABB这样的大公司,其DCS系统的组态方案用什么方法进行调试的?
是在投运现场调试还是在投运之前有类似仿真系统的东西来支持调试?
谢谢!

网友A:
不能一概而论,对于顺序控制、连锁控制等简单的控制,在投运现场调试就行了。对于复杂的控制用仿真系统做实验比较好。

楼主:
有那位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朋友能否介绍介绍这方面的状况?
据我了解有三种方式:
1)组态软件本身提供了调试的手段。
2)现场投运调试。
3)仿真系统支持调试。
那位朋友能详细的介绍介绍?
先谢了!

网友B:
一般来说分两次调适,一次是fat,基本是在实验室里面仿真现场情况。另一次是sat,是在现场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