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关于TDC3000的 DO 点

楼主(2006-12-28):
大家都知道 DO点在组态的时候有两中选择 :1 status (就是常用的开关量 ON 或OFF )
2 PWM 我想问的是第二中的PWM 方式 ,它接受来自PID(比如常规控制点)的输出OP值!我手动给常规控制点OP值时,此时的DO点显示我手动给的值! 我想请教各位不知道PWM 方式的DO点是用在什么方面的,怎么用? 非常感谢!

网友A:
的确很少有人知道。据我所知,
根据OP值产生接通/断开(即脉冲)的频率,比如此DO点接固态
继电器,而继电器触点再接加热器,OP就可以控制加热的温度了。
等等。
不知对不对

网友A:
就是根据OP值来控制DO点的脉冲频率,而脉冲的快慢又可控制
另一个对象的PV,主要用于加热器

网友A:
当DO点组态成PWM方式时,此DO点的属性.SO消失,变成.OP了,
此DO点,就可以用于PID回路的输出了:
PID.OP--->DO.OP
一个开关点就变成了回路执行器了(就象一个阀门一样)。
本人苦心婆心,楼主应该有点明白了

楼主:
谢谢!!!好象还不是很明白!1

网友B: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PWM :应该是脉冲宽度模式吧。其中的 PULSE 可是设置 XX秒(例10秒)
例:现场的阀门具有断电保位功能(一般是双气缸的),DCS 在DO(PWM模式下)送出10秒钟的电信号,10秒钟后FTA板的继电器状态恢复。阀接受10秒的开或关信号来通电,就已经达到开或关的状态。那么10秒后他就不需要接受任何信号了。这是阀没有电信号了。

网友B:
至于什么 接受PID 信号。谁会那样用 才怪呢

网友B:
最多 用PID改变它的 PWM 时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