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手柄的问题

楼主(2006-12-28):
   目前我接触到的操作手柄一般是零位、前后或上下档位,在操作时还有5个档位,通过编码器的旋转产生给定信号,传给PLC,再通过变频器驱动电动机。
   现在我想将在使用的两种手柄统一起来,其实除了尺寸上的差异,主要就是编码器的差异,一种产生二进制编码,一种产生格雷码,可以通过PLC中程序转换统一。
   问题是,我现在有点疑惑:
   1.操作手柄中一定要使用编码器码?
   2.不用编码器时,将5个操作档位动作时对应给PLC的5个点,程序中对应5个值,在档
     位切换时,模拟出2个值之间的变化曲线,再给出相应的值。可行吗?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能行啊!为什么非的要用编码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