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加热器功率的选择??

楼主(2006-12-28):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如果用加热器加热40L的水,如果要在20分钟内使温度达到80℃的话,应该要选择多大功率的加热器呢?是不是有什么公式可以算啊????
有的 话能告诉我吗?
谢谢!!

网友A:
中学物理就学过的电的热效应公式Q=0.24*I*I*R*t。
    这个问题没必要计算,经验告诉你2000-3000W就可以。

楼主:
有点不太明白,上面的公式是用来算电流过导体的,那水的体积和加热温度在公式的那里体现呢?
根据上面的公式,好象和体积和温度没关系啊??

楼主:
我刚才查了下资料
P3=CM△T/H860η=1×8000×(45-15)/7×860×0.95=42kW
    式中:  C:水的比热  1千卡/k8℃
    M:  加热水量  kg
    △T:加热温差℃
    H:加热时间  小时
    860:每kW电加热每小时发热量千卡
    η:电加热加热效率95%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用上面的公式来计算加热器的公式呢?

网友B:
CM△T*4.2=P*t*η

楼主:
P=CM△T*4.2/(t*η)吗?
用40L的水,20分钟加热到80℃
算出来的功率是:29473W!!!!!!!

网友C(2009-02-20):
我也好像知道这个问题呢。

网友D:
一度电产生多少热量。

另外,还要知道你的水是从多少温度升高到多少温度。如果是从零度升到八十度,又不同于二十度升到八十度。

网友E:
很复杂的,还不如整个温控

网友F:
不用搞的这么复杂,看看你家里的电热水壶,一般是1500瓦至2000瓦的,看它烧开要多少时间,共有多少水,算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D:
项兄,家里的热水壶能有40L那么大吗?不过,作为一个参数,还是可以的。呵!呵!

网友G(2009-03-24):
这个问题有意思,谁有正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