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与FP西格玛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6-12-28):
有那位大虾用过松下的FP西格玛的PLC与Proface连接通信的吗?
我这里有两个PLC与人机怎么弄就是不能通信,提示"PLC NOT Communication",我把PLC和人机的通讯速率从9600-115200都试过了就是联不起来,真是晕的很.
有搞过的同仁还请赐教.

楼主:
通信电缆我用表量了是好的,COM1和COM2都试了不行,人机和三菱的PLC通信没问题,

网友A:
把你做的电缆图纸拿上来看看;
说不定你做的电缆就是错误的...

网友B:
他们通讯连接很简单的,线的问题SD,RD交换一下,我想时不是GP系统通讯参数设的不对。

楼主:
不好意思我现在不是VIP,图片没法上传.
我人机这边是25pin的2脚接PLC通信模块的R1,3脚接S1,4,5脚短接.7脚接SG.两边的通信速率都设定为115200.数据8.奇数.停止1.
不知这样设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