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主从宏模块在造纸传动负荷分配中的应用

楼主(2006-12-28):
在造纸传动里需要负荷分配的分部很多,这里介绍一种abb的方案,供大家参考
以ACS800为例
RDCO模块是 ABB公司开发的专门应用于主从控制场合的模块。
参数设置
  启用主从功能
   主机采用工厂宏,从机采用转矩宏控制。
   主机调试参数及说明
   60.01 MASTER LINK MODE MASTER 主站模式
  60.07 MASTER SIGNAL2 主机送往从机的速度信号给定
  60.08 MASTER SIGNAL3 主机送往从机的转矩信号给定
  从机调试参数及说明
  60.01 MASTER LINK MODE FOLLOWER 从站模式
  60.02 TORQUE SELECTOR ADD 采用带速度限幅的恒转矩控制模式
  60.02 WINDOW SEL ON YES 启用视窗功能
  60.02 WINDOW WINTHPOS 正偏移转速
  60.04 WINDOW WINTHPOS 正偏移转速
  60.05 WINDOW WINTHPOS 负偏移转速
  10.01 EXT1 STRT/STP/DIR COMM.CW 速度模式下从点跟随主点起停
  10.02 EXT2 STRT/STP/DIR COMM.CW 转矩模式下从点跟随主点起停
  11.02 EXT1/EXT2 SELECT 控制模式选择
  11.03 EXT REF1 SELECT COMM.REF 速度控制模式下给定选择
  11.03 EXT REF2 SELECT COMM.REF 转矩控制模式下给定选择
  16.01 RUN ENABLE COMM.CW 从点运行受主点控制
  16.04 FAULT RESET SEL COMM.CW 故障复位跟随主点
  30.18 COMM FAULT FUNC FAULT 启动通讯故障报警功能
  30.19 MAIN REF DST-OUT 给定丢失时间选择
  调试过后使从机的转速给定和实际输出转速基本一致后,窗口功能发挥效用,可以有效的控制飞车和启动不平稳问题。恒转矩控制的情况下,时刻监视变频器转速的输出,取得很好的控制效果。此外,主机还必须采用故障复锁功能,可以将从点的故障继电器输出点串联至主点的运行允许DI端子上,和从点的RUN ENABLE 一起组成一个主从故障复锁回路。

网友A(2007-08-25):
请问ACS550可以用主从宏做吗

楼主:
好像没有

网友A:
可以用550里的PID能做负荷分配吗

楼主:
如果是单独的PID是可以用的

网友B:
ACS600以下都不可以用的.

网友A:
给个理由先

网友C:
ACS800能控制多少点呀,谢谢

楼主:
没看懂楼上的意思,请重新说明一下

网友D(2007-10-18):
发扬lmhx前辈的无私精神,致敬!

lmhx老师针对你以上我发表的文章,我有疑问,请给与指导  谢谢

“60.07 MASTER SIGNAL2 主机送往从机的速度信号给定” 采集主机的速度给定信号是为了和60.02匹配起来做速度限幅的吗?

这里的速度限幅对象是谁?从机还是主机?如果指的是从机,那么为什么不考虑主机的速度限幅?

楼主:
1。指的是从机,窗口控制起作用
2。主机是速度控制,不需速度限幅,速度是由速度给定值决定的

网友D:
谢谢lmhx老师,解释的很清楚。

我想问这么做的目的是使主从传动点线速度一样吗?

楼主:
是的,要跟随主机的速度,避免类似飞车等现象的发生

网友D:
谢谢lmhx老师讲解。

那如果不用ABB主从应用这种方式,主从用DP做通讯,主机为速度宏控制,从机为转矩宏控制,主机的转矩送给从机,主机的速度可由主机的速度给定来保证,而从机速度给定无效 ,那怎么保证从机的速度也跟随主机呢? 相比之下ABB主从应用这种方法利用窗口控制实现主从速度一致的。不知DP通讯这种方式怎么保证主从速度相同?

楼主:
如是硬性连接,应自动跟随

网友D:
lmhx老师你好,我想问下如你上面所述利用ABB的主从应用宏,从机为转矩控制宏 ,在从机11.02 EXT1/EXT2 SELECT 控制模式选择中是选择EXT1还是EXT2 ?

网友D:
lmhx老师 我还有一问题请教你 我在上面请教过你若不用ABB主从应用 而是用DP通讯,主机为速度控制,从机为转矩宏控制,主从速度同步的问题。 当时你回答“若是硬性连接,应自动跟随” ,那如果是柔性连接,那主从传动速度怎么保证同步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pfcz在 2007-11-8 12:56:00 发表的内容:

lmhx老师你好,我想问下如你上面所述利用ABB的主从应用宏,从机为转矩控制宏 ,在从机11.02&n…
--------------------------------------------------------------------------------------------
选择EXT2

楼主:
下面引用由pfcz在 2007-11-8 14:26:00 发表的内容:
  lmhx老师 我还有一问题请教你 我在上面请教过你若不用ABB主从应用 而是用DP通讯,主机为速…
--------------------------------------------------------------------------------------------
不知你说的柔性连接,具体是怎样的连接?

网友D: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7-11-8 21:18: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pfcz在 2007-11-8 12:56:00 发表的内容:

lmhx…
--------------------------------------------------------------------------------------------
谢谢lmhx老师,从机为转矩宏,选择EXT2,即为转矩给定。但在利用到60组的窗口控制时,速度监控需要速度给定值,既然已经是转矩给定,怎么得到速度给定值呢?

网友D:
 下面引用由pfcz在 2007-11-8 14:26:00 发表的内容:
  lmhx老师 我还有一问题请教你 我在上面请教过你若不用ABB主从应用 而是用DP通讯,主机为速…
--------------------------------------------------------------------------------------------
不知你说的柔性连接,具体是怎样的连接?

lmhx老师,具体的柔性连接我也没遇到,就是考虑到与硬性连接速度自动跟随相对应 一般柔性连接的速度 主从怎么保持同步?

楼主:
下面引用由pfcz在 2007-11-9 8:51: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7-11-8 21:18: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pfcz在 …
--------------------------------------------------------------------------------------------
如果启动60组参数,且正常参数化,此时速度跟随主机速度,且窗口控制起作用了
abb固有的模式

楼主:
下面引用由pfcz在 2007-11-9 8:55: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pfcz在 2007-11-8 14:26:00 发表的内容:
  lmhx老师 我还有一…
--------------------------------------------------------------------------------------------
譬如皮带的连接或上下压辊,也可视为硬性的
如果脱离,且负荷分配起作用的话,是很难保证速度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