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开始-运行,命令集

楼主(2006-12-28):
gpedit.msc-----组策略
sndrec32-------录音机
Nslookup-------IP地址侦测器
explorer-------打开资源管理器
logoff---------注销命令
tsshutdn-------60秒倒计时关机命令
lusrmgr.msc----本机用户和组
services.msc---本地服务设置
oobe/msoobe /a----检查XP是否激活
notepad--------打开记事本
cleanmgr-------垃圾整理
net start messenger----开始信使服务
compmgmt.msc---计算机管理
net stop messenger-----停止信使服务
conf-----------启动 netmeeting
dvdplay--------DVD播放器
charmap--------启动字符映射表
diskmgmt.msc---磁盘管理实用程序
calc-----------启动计算器
dfrg.msc-------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chkdsk.exe-----Chkdsk磁盘检查
devmgmt.msc--- 设备管理器
regsvr32 /u *.dll----停止dll文件运行
drwtsn32------ 系统医生
rononce -p ----15秒关机
dxdiag---------检查DirectX信息
regedt32-------注册表编辑器
Msconfig.exe---系统配置实用程序
rsop.msc-------组策略结果集
mem.exe--------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regedit.exe----注册表
winchat--------XP自带局域网聊天
progman--------程序管理器
winmsd---------系统信息
perfmon.msc----计算机性能监测程序
winver---------检查Windows版本
sfc /scannow-----扫描错误并复原
taskmgr-----任务管理器(2000/xp/2003)

楼主:
如何杀掉进程---介绍微软一个罕为人知的无敌命令

如何杀掉进程---介绍微软一个罕为人知的无敌命令
问:怎么才能关掉一个用任务管理器关不了的进程?我前段时间发现我的机子里多了一个进程,只要开机就在,我用任务管理器却怎么关也关不了。

答1:杀进程很容易,随便找个工具都行。比如IceSword。关键是找到这个进程的启动方式,不然下次重启它又出来了。顺便教大家一招狠的。其实用Windows自带的工具就能杀大部分进程:

c:>ntsd -c q -p PID

只有System、SMSS.EXE和CSRSS.EXE不能杀。前两个是纯内核态的,最后那个是Win32子系统,ntsd本身需要它。ntsd从2000开始就是系统自带的用户态调试工具。被调试器附着(attach)的进程会随调试器一起退出,所以可以用来在命令行下终止进程。使用ntsd自动就获得了debug权限,从而能杀掉大部分的进程。ntsd会新开一个调试窗口,本来在纯命令行下无法控制,但如果只是简单的命令,比如退出(q),用-c参数从命令行传递就行了。NtsdNtsd 按照惯例也向软件开发人员提供。只有系统开发人员使用此命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NTSD 中所附的帮助文件。用法:开个cmd.exe窗口,输入:

ntsd -c q -p PID

把最后那个PID,改成你要终止的进程的ID。如果你不知道进程的ID,任务管理器->进程选项卡->查看->选择列->勾上"PID(进程标识符)",然后就能看见了。

答2:xp下还有两个好东东tasklist和tskill。tasklist能列出所有的进程,和相应的信息。tskill能查杀进程,语法很简单:tskill 程序名!!

楼主:
最近笔者的朋友购买了一只USB接口的移动硬盘,听说这种接口尽管支持即插即用功能,但如果随意对其插拔的话会导致移动硬盘无法正常工作,甚至会将USB接口烧毁。那有没有办法既能快速又能安全地插拔移动硬盘呢?答案是肯定的,下面就是插拔USB移动硬盘的几则妙招!
快速插拔法
  一般来说,拔除移动硬盘时,需要先双击系统托盘区域处的“拔下或弹出硬件”的图标,再选中目标移动硬盘,之后执行“停止”命令,当屏幕出现安全插拔的提示时,才能把移动硬盘从计算机中拔出来。不过,下面的两种方法,会帮助你忽略这一步操作,从而实现快速插拔目的:
1、优化设置法
  倘若你的计算机中安装的是WinXP操作系统,那你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来操作,就能达到快速移除移动硬盘的目的了:
  依次单击“开始”菜单中的“设置”/“控制面板”命令,在打开的控制面板窗口中,双击“系统”图标,在弹出的系统属性设置窗口中,单击“硬件”选项卡,并单击其后界面中的“设备管理器”按钮,进入到系统设备列表窗口;

 选中该窗口中的目标移动硬盘选项,并用鼠标左键双击之,再单击其后界面中的“策略”标签,进入到如图1所示的标签页面;将该页面中的“为快速删除而优化”项目选中,再单击一下“确定”按钮,最后再将计算机系统重新启动一下,这么一来你就可以在日后不需要使用移动硬盘的情况下直接将其拔出了。
2、直接弹出法
  所谓直接弹出法,其实就是利用类似弹出光驱时的“弹出”命令,来实现快速拔除移动硬盘的目的,这种方法通常适合于Win98操作系统。该方法操作起来很简单,只需要打开“我的电脑”窗口,用鼠标右键单击移动硬盘对应的盘符,从弹出的右键菜单中执行“弹出”命令,稍等一会儿,你就可以直接将移动硬盘从计算机的USB端口中拔出来了。当然,在执行过“弹出”命令之后,你或许看不到系统有什么提示,不过此时你再尝试打开移动硬盘时,发现系统会弹出提示界面,这说明前面执行的“弹出”命令已经生效了。
  当然,无论经过什么优化设置,都必须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移动硬盘在读取数据的过程中,千万不能进行插拔操作!

安全插拔法
  移动硬盘的USB接口相对比较“脆弱”,稍微插拔不当的话,就可能被烧毁或者出现“假死”现象。为了有效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我们还需要掌握一些安全插拔的技巧:
  (1)在可能的情况下,将USB接口的移动硬盘尽量与硬件配置较高的电脑相连,因为配置较高的计算机内通常都安装了较高质量的机箱电源,这种优质电源往往都有接地或防静电设计,所以移动硬盘插入到这些高档次电脑中时,一般不容易出现移动硬盘接口被不小心烧毁的故障现象。而如果将移动硬盘随意插入到配置较低的电脑中时,因配置较低的电脑使用的机箱电源质量不好,那么移动硬盘的接口就很容易受到静电袭击或其他意外因素的冲击,从而特别容易出现USB接口被不小心击毁的现象。
  (2)在电脑机箱前后面板中都留有USB接口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尽量将移动硬盘插入到机箱背面板上的USB端口中,毕竟背面板上的的USB端口通常直接集成在计算机主板中,这种USB端口一般都有安全接地的设计考虑,所以我们人体身上的静电就不大容易威胁到移动硬盘USB接口的安全。
  (3)在向电脑中插入移动硬盘之前,尽可能地不要用手直接接触到移动硬盘接口处的金属,因为人身上的静电会在不经意间把移动硬盘的金属接口当作静电感应电流的传输通道,来对电脑主板形成攻击;为防止意外发生,我们在插拔移动硬盘之前,先应该用手摸一下金属门框或各种尽管管道,以便将人身上的静电提前释放掉,以后在插拔移动硬盘时即使手不小心碰到了移动硬盘接口处的金属部位,也不会对移动硬盘接口或电脑主板造成多大危害。
  (4)每次对移动硬盘执行插入和拔出操作时,一定要确保这两项操作之间留有5分钟的时间间隔,如果频繁地对移动硬盘进行插拔操作的话,每次插拔时系统产生的尖峰电流或电压,很容易毁坏移动硬盘的接口,而且也容易影响系统的整体运行性能,甚至会导致系统发生死机现象。
  (5)当将移动硬盘插入到计算机中后,不要立刻对移动硬盘进行访问,毕竟电脑会要用一定时间来识别插入其中的移动硬盘,倘若电脑在处于识别过程当中,我们就尝试双击移动硬盘的盘符或图标来访问移动硬盘的话,系统就可能弹出无法识别的错误提示或警告,甚至能直接导致系统发生死机现象

网友A:
好文章,收下了

网友B:
好文章呀,上边的命令原来只知道5个

网友C:
多谢提供好文章

网友D:
  好文章,收藏一下

网友E:
yuan原来高手都在这!!哈哈哈哈哈

网友F:
顶一下在来点
1. gpedit.msc-----组策略
2. sndrec32-------录音机
3. Nslookup-------IP地址侦测器
4. explorer-------打开资源管理器
5. logoff---------注销命令
6. tsshutdn-------60秒倒计时关机命令
7. lusrmgr.msc----本机用户和组
8. services.msc---本地服务设置
9. oobe/msoobe /a----检查XP是否激活
10. notepad--------打开记事本
11. cleanmgr-------垃圾整理
12. net start messenger----开始信使服务
13. compmgmt.msc---计算机管理
14. net stop messenger-----停止信使服务
15. conf-----------启动netmeeting
16. dvdplay--------DVD播放器
17. charmap--------启动字符映射表
18. diskmgmt.msc---磁盘管理实用程序
19. calc-----------启动计算器
20. dfrg.msc-------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21. chkdsk.exe-----Chkdsk磁盘检查
22. devmgmt.msc--- 设备管理器
23. regsvr32 /u *.dll----停止dll文件运行
24. drwtsn32------ 系统医生
25. rononce -p ----15秒关机
26. dxdiag---------检查DirectX信息
27. regedt32-------注册表编辑器
28. Msconfig.exe---系统配置实用程序
29. rsop.msc-------组策略结果集
30. mem.exe--------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31. regedit.exe----注册表
32. winchat--------XP自带局域网聊天
33. progman--------程序管理器
34. winmsd---------系统信息
35. perfmon.msc----计算机性能监测程序
36. winver---------检查Windows版本
37. sfc /scannow-----扫描错误并复原
38. taskmgr-----任务管理器(2000/xp/2003
39. winver---------检查Windows版本
40. wmimgmt.msc----打开windows管理体系结构(WMI)
41. wupdmgr--------windows更新程序
42. wscript--------windows脚本宿主设置
43. write----------写字板
44. winmsd---------系统信息
45. wiaacmgr-------扫描仪和照相机向导
46. winchat--------XP自带局域网聊天
47. mem.exe--------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48. Msconfig.exe---系统配置实用程序
49. mplayer2-------简易widnows media player
50. mspaint--------画图板
51. mstsc----------远程桌面连接
52. mplayer2-------媒体播放机
53. magnify--------放大镜实用程序
54. mmc------------打开控制台
55. mobsync--------同步命令
56. dxdiag---------检查DirectX信息
57. drwtsn32------ 系统医生
58. devmgmt.msc--- 设备管理器
59. dfrg.msc-------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60. diskmgmt.msc---磁盘管理实用程序
61. dcomcnfg-------打开系统组件服务
62. ddeshare-------打开DDE共享设置
63. dvdplay--------DVD播放器
64. net stop messenger-----停止信使服务
65. net start messenger----开始信使服务
66. notepad--------打开记事本
67. nslookup-------网络管理的工具向导
68. ntbackup-------系统备份和还原
69. narrator-------屏幕“讲述人”
70. ntmsmgr.msc----移动存储管理器
71. ntmsoprq.msc---移动存储管理员操作请求
72. netstat -an----(TC)命令检查接口
73. syncapp--------创建一个公文包
74. sysedit--------系统配置编辑器
75. sigverif-------文件签名验证程序
76. sndrec32-------录音机
77. shrpubw--------创建共享文件夹
78. secpol.msc-----本地安全策略
79. syskey---------系统加密,一旦加密就不能解开,保护windows xp系统的双重密码
80. services.msc---本地服务设置
81. Sndvol32-------音量控制程序
82. sfc.exe--------系统文件检查器
83. sfc /scannow---windows文件保护
84. tsshutdn-------60秒倒计时关机命令
85. tourstart------xp简介(安装完成后出现的漫游xp程序)
86. taskmgr--------任务管理器
87. eventvwr-------事件查看器
88. eudcedit-------造字程序
89. explorer-------打开资源管理器
90. packager-------对象包装程序
91. perfmon.msc----计算机性能监测程序
92. progman--------程序管理器
93. regedit.exe----注册表
94. rsop.msc-------组策略结果集
95. regedt32-------注册表编辑器
96. rononce -p ----15秒关机
97. regsvr32 /u *.dll----停止dll文件运行
98. regsvr32 /u zipfldr.dll------取消ZIP支持
99. cmd.exe--------CMD命令提示符
100. chkdsk.exe-----Chkdsk磁盘检查
101. certmgr.msc----证书管理实用程序
102. calc-----------启动计算器
103. charmap--------启动字符映射表
104. cliconfg-------SQL SERVER 客户端网络实用程序
105. Clipbrd--------剪贴板查看器
106. conf-----------启动netmeeting
107. compmgmt.msc---计算机管理
108. cleanmgr-------垃圾整理
109. ciadv.msc------索引服务程序
110. osk------------打开屏幕键盘
111. odbcad32-------ODBC数据源管理器
112. oobe/msoobe /a----检查XP是否激活
113. lusrmgr.msc----本机用户和组
114. logoff---------注销命令
115. iexpress-------木马捆绑工具,系统自带
116. Nslookup-------IP地址侦测器
117. fsmgmt.msc-----共享文件夹管理器
118. utilman--------辅助工具管理器

网友F:
开始命令也可以用来查找木马和病毒 用相关命令能看到电脑所有的端口.

我用卡巴斯基6.0 配合Anti-Spyware7.5

网友G:
都是挺有用的东西。有没有人用LINUX的?

楼主:
Winkey + D

这是高手最常用的第一快捷组合键。这个快捷键组合可以将桌面上的所有窗口瞬间最

小化,无论是聊天的窗口还是游戏的窗口……只要再次按下这个组合键,刚才的所有窗

口就都回来了,而且激活的也正是你最小化之前在使用的窗口!

Winkey + M

最小化当前所有窗口,但不能恢复,人称这个组合为“老板键”,就是在老板来的时候

赶紧……

Winkey + F

不用再去移动鼠标点“开始→搜索→文件和文件夹”了,在任何状态下,只要一按

Winkey+F就会弹出搜索窗口。

Winkey + R

在我们的文章中,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操作提示:“点击‘开始→运行’,打开‘运行’对

话框……”。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按Winkey+R!

Winkey + E

当你需要打开资源管理器查找文件的时候,这个快捷键会让你感觉非常“爽”!再也不

用腾出一只手去摸鼠标了!

Alt + Tab

如果打开的窗口太多,这个组合键就非常有用了。它可以在一个窗口中显示当前打开

的所有窗口的名称和图标,选中自己希望要打开的窗口,松开这个组合键就可以

了。而Alt+Tab+Shift键则可以反向显示当前打开的窗口。

小提示:

Winkey指的是键盘上刻有Windows徽标的键。Winkey主要出现在104键和107键的键盘

中。104键盘又称为Win95键盘,这种键盘在原来101键盘的左右两边、Ctrl和Alt键之

间增加了两个Windows键和一个属性关联键。107键盘又称为Win98键盘,比104键盘多

了睡眠、唤醒、开机等电源管理键,这三个键大部分位于键盘的右上方。

网友H:
好功夫,好内功.

真火,真棒,真牛......

顶顶~~

网友I:
不错,知道一点,但没那么多,已收藏!

楼主:
Windows XP 的超级应用技巧28例

1. 重装windows xp不需再激活
  如果你需要重装windows xp,
  通常必须重新激活。事实上只要在第一次激活时,备份好 windows\system32目录中的wpa.dbl文件,就不用再进行激活的工作了。在重装windows xp后,只 需要复制该文件到上面的目录即可。(这条把它费了吧!根本没有用的,为了保存原文不变,还是把它保留吧!不然我就把它删了算了)呵呵!!!
  2. 如何知道自己的windows xp是否已激活
  打开开始→运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oobe/msoobe /a,回车后系统会弹出窗口告诉你系统是 否已经激活。
  3. 让windows xp也能刻iso文件
  windows xp没有提供直接刻录iso文件的功能,不过你可以下载一个第三方插件来为系统增加这个 功能。该插件的下载地址为http://members.home.net/alexfein/is...rdersetup.msi。
  4. 登陆界面背景变变色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users\.default\control panel\colors],将background的值改为 “0 0 0”(不带引号),这样登录背景就成了黑色。
  5. 完全卸载xp
  有些朋友在安装Windows XP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操作系统,这时你可以用Windows 98安装光盘 启动到DOS状态,然后键入:format -ur 这样可以删除所有XP的文件,并可重新安装Windows 98/Me
  6. 系统救械静?
  当怀疑系统重新启动之前针对计算机所进行的更改可能导致故障,可以在启动系统时按F8键,选择 “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来恢复对系统所做的更改。
  7. 恢复硬件以前的驱动程序
  在安装了新的硬件驱动程序后发现系统不稳定或硬件无法工作时,只需在“设备管理器”中选择“ 驱动程序恢复”按钮,即可恢复到先前正常的系统状态。但不能恢复打印机的驱动程序。
  8. 自动登陆
  单击开始→运行,输入“rundll32netplwiz.dll,usersrundll”(不带引号),然后在user accounts中取消“users must enter a user name and password to use this computer”,单击 “ok”,接着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你想自己登陆的用户名和密码即可。
  9. 快速关机或重启的快捷键(可定时)
  在桌面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新建(快捷方式,在弹出的向导中输入位置为:c:\windows\system32 \shutdown.exe -s -t 10(其中的-s可以改为-r,也就是重新启动,而-t 10表示延迟10秒,你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这个数字)。制作完这个快捷键后,按照上面的方法为它指定一个图标。这 个快速关机或重启的技巧会显示一个比较漂亮的对话框提示关机(重启),而且你可以在后面加上 “-c "我要关机啦!"”,这样这句话会显示在对话框中,当然文字你可以随意写,但要注意不能 超过127个字符。
  10.关机、重启只要1秒钟
  如果你想让Windows XP瞬间关机,那么可以按下CTRL+ALT+DEL,接着在弹出的任务管理器中点击“ 关机”→“关机”,与此同时按住CTRL,不到1秒钟你会发现系统已经关闭啦,简直就在眨眼之间 。同样道理,如果在“关机”菜单中选择“重启”,即可快速重启。
  11.寻找丢失的快速启动栏
  把鼠标移到任务栏的空白区域,单击右键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任 务栏”选项卡,再从“任务栏外观”框中把“显示快速启动”的复选框选中,“确定”就行了。
  12.批量文件重命名
  Windows XP提供了批量重命名文件的功能,在资源管理器中选择几个文件,接着按F2键,然后重命 名这些文件中的一个,这样所有被选择的文件将会被重命名为新的文件名(在末尾处加上递增的数 字)。
13.快速锁定计算机
  在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在随后出现的快捷菜单上选择新建“快捷方式”,接着系统便会启动创建 快捷方式向导,在文本框中输“rundll32.exe user32.dll,lockworkstation”,点击“下一步” ,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快捷方式的名称,点击“完成”即可。当然最简单的锁定计算机的方法是直 接按winkey + l。
  14.让双键鼠标具有滚页功能
  在控制面板中双击“鼠标”项,
  在弹出的“鼠标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单击锁定” 栏中的“启动 单击锁定”项。再点击“设置”按钮,在弹出的“单击锁定的设置”对话框中将鼠标设为最短,点 击“确定”保存。打开一个网页,点击网页的卷轴,在离网页卷轴不远处上下移动鼠标,即可实现 此功能。再次点击网页的卷轴即可关闭此功能。
  15.让windows xp读英文字母
  找到“辅助工具”组里的“讲述人”程序,点击“声音”按钮,进入“声音设置”界面进行一番设 置然后保存即可。当你把鼠标指向带有英文字母的对话框、菜单以及按钮时,会听见一个男声读着 英文字母。
  16.取消快捷方式图标上的箭头
  以前这项功能的实现是比较麻烦的,现在好了,只需要在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里面新建2进制值 Link,并修改为00 00 00 00就可以实现了。
  17.microsoft windows xp的安装精要
  在Windows 下安装Windows XP
  插入windows xp光盘,就会自动运行,出现安装界面,点击"安装"。如果没有自动运行,请双击光 盘根目录的setup.exe开始安装。在重新启动电脑前,安装过程中会有几个选项,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打算把windows xp 安装到其它分区而不是c盘,你要注意点击"高级"选项,然后记得选择" 安装过程中选择分区"一项,不然重新启动后的安装过程你将无法选择安装的分区。
  在DOS下安装
  这种情况可能是新买的电脑,或是windows 系统无法进入。会选择在dos下安装的。nt系统和9x系 统不 一样,它在dos下的安装不像安装windows 98一样,敲入setup.exe就可以了,而是先加载 smartdrv.exe,然后运行/i386目录下的winnt.exe。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假设smartdrv.exe这个文件在a盘,光驱为g盘(注:这个文件在windows 9x的光盘上有或是 windows 9x系统的windows 目录下有)
  a:\smartdrv.exe
  a:\g:
  g:\cd i386
  g:\i386\winnt.exe
  这样就可以了,一定要记住加载smartdrv.exe不然,呵呵,你等上一个晚上也安装不完windows xp.
  18.其它注意的问题----ntfs
  关于ntfs的选择,如果你想安装多个操作系统,请记住不要把c盘转化为ntfs。具体如关于ntfs和 fat32在fat文件系统方面的区别,请察看其他文档,这里就不细说了。如果你不知道该不该把它转 换为ntfs,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用fat32,选择"不转换"。在你了解了ntfs后,在命令行模式下可用 convert.exe这个可执行文件来随时转化的,如"convert c: /fs:ntfs"把c盘转化为ntfs。
  19.不加载dll文件
  浏览器在使用之后往往会有部分DLL文件在内存中缓存好长一段时间,相当大一部分内存会被不用 的DLL文件点用。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找到注册表如下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接下来建立一个名为 AlwaysUnloadDLL,值为1的双字节值。如果想要去除这项优化,只需把该键值设为0(也可以干脆 把键删掉)。注意:该项优化要在Windows重新启动后才生效。
  20.xp prefetcher
  Windows XP自带了一个名为Prefetcher的服务,这个服务管理着Windows启动时的程序初始,其中 指定的程序可以在以后使用中快速载入。Prefetcher在默认情况下就是打开的,不过它的性能还可 以进一步提升。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在注册表中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其中有一个键值名为EnablePrefetcher,多数情况下它的值是3 。推荐设置值是5--在我的机子上,设为5的时候工作状态最佳。可以随便试试不同的数值,直到找 到最适合自己机子的值为止。也可以把Prefetcher禁用掉,只需把值设为0就可以了。不过,除非 是为了测试用途,一般人都不会傻到把它设为0。
  21.完全关闭windows xp文件保护功能。此招慎用
  从注册表中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修改"SFCDisable"键值为"FFFFFF9D",如果需要重新启用该功能,重新设置为"0"就可以了。
  22.内存性能优化
  Windows XP中有几个选项可以优化内存性能,它们全都在注册表下面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
  23.禁用内存页面调度
  在正常情况下,XP会把内存中的片断写入硬盘,我们可以阻止它这样做,让数据保留在内存中,从 而提升系统性能。要注意的是,拥有很多内存的用户(256M以上)才好使用这个设置。这个设置的 名字正如它的功能一样,叫"DisablePagingExecutive"。把它的值从0改为1就可以禁止内存页面调 度了。
  24.提升系统缓存
  把LargeSystemCache键值从0改为1,Windows XP就会把除了4M之外的系统内存全部分配到文件系统 缓存中,这意味着XP的内核能够在内存中运行,大大提高系统速度。剩下的4M内存是用来做磁盘缓 存的,在一定条件下需要的时候,XP还会分配更多一些。一般来说,这项优化会使系统性能得到相 当的提升,但也有可能会使某些应用程序性能降低。正如前面所说的,必须有256M以上的内存,才 好激活LargeSystemCache,否则不要动它。
  25.输入/输出性能
  这个优化只对server用户才有实在意义--它能够提升系统进行大容量文件传输时的性能。在默认情 况下,这个键值在注册表中是不存在的,必须自己建一个DWORD(双字节值)键值,命名为 IOPageLockLimit。多数人在使用这项优化时都发现8到16M字节之间性能最好,具体设什么值,可 以设进去试试看哪个值可以获得最佳性能。记住这个值是用字节来计算的,因此,譬如你要分配 12M的话,就是12 * 1024 * 1024,也就是12582912。跟前面的内存优化一样,只有当你的内存大 于256M的时候才好更改这里的值。
  26.优化处理器二级缓存容量
  Windows XP无法自动检测处理器的二级缓存容量,需要我们自己在注册表中手动设置,首先打开注 册表(运行中输入"Regedit"),再打开: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
  选择"SecondLevelDataCache",根据自己所用的处理器设置即可,例如PIII Coppermine/P4 Willamette是"256",Athlon XP是"384",P4 Northwood是"512"
  27.为irq中断请求排优先次序
  计算机的每一个主要部件都设了个IRQ中断号。这里就是要通过修改每个IRQ请求的优先次序达到优 化目的。这里主要的优化对象是系统/CMOS实时钟,它通过主板来提升性能。首先,要确定你想要 哪个组件获得更高的性能,然后找到这个硬件正在使用的IRQ中断号。怎么找呢?打开控制面板里 的系统属性(也可以按键盘上的Windows+Break热键组合打开它)。选中"硬件"选项卡,然后点击" 设备管理器"按钮。右键点击要查IRQ号的组件,选择"属性",然后点击"资源"选项卡。
  这里可以看到设备正在使用的IRQ中断号(如果没有IRQ中断号,选择另一个设备)。把中断号记下 来,然后运行注册表编辑器regedit,找到注册中的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 PriorityControl 位置。我们要在这 里建立一个名为IRQ#Priority(其中"#"是具体的IRQ中断号)的DWORD双字节值,然后把它的值设 为1。譬如说,我的系统CMOS实时钟的IRQ中断号是8,我要建立的键名就是IRQ8Priority。重新启 动计算机之后,就会发现刚优化过的组件性能有所提高。笔者强烈建议用这个方法优化系统CMOS实 时钟,因为它能改善整块主板的性能。当然也可以把多个IRQ中断号优先级提高,但这样做的效果 没那么好,而且有可能造成系统不稳定。要把这个优化设置撤消的话,只要把刚才建立的注册表键 值删掉就OK了。
28.加速共享
  这是一项很棒的优化,在找到这项优化之前,我经常在漫长地等待窗口显示其它机子上的共享目录 中敲破头皮。通常情况下,当Windows XP连接到其它计算机时,会检查对方机子上所有预定的任务 --这真是多余,而且还会让你等上30秒钟,实在太糟糕了。所幸的是,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过程给 禁掉。首先,在注册表中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
  Version\Explorer\RemoteComputer\NameSpace。在这里面,应该有个{D6277990-4C6A-11CF-8D87 -00AA0060F5BF}键。只需把它删掉,重新启动计算机后,Windows就不再检查预定任务了,速度明 显提高!

楼主:
 这个比较多有人说:你电脑右下角显示你爱人的名字

点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98是区域设置)选项-----自定义----时间----时间格式
(T)里的H:mm:ss前加两个tt
ttH:mm:ss
如果你想让你爱人的名字在时间的后面显示,你可以把tt打在后面
H:mm:sstt
之后在AM符号(M):里打上你爱人的名字
在PM符号(P):里也打上你爱人的名字
点应用/确定OK了完成.在屏幕上刷新一下,在看看你右下角时间前是不是有你爱人的名字了?

楼主:
如何使用手机和笔记本进行无线连接上网

悟空

  2006年04月06日15:08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IT168 使用技巧】最近发现有人在问关于手机连接笔记本进行上网的问题,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用手机连接笔记本上网的方法。

  数据线连接

  数据线方式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又可以细分为COM连接线、USB连接线两种,只要笔记本有COM端口或USB端口并有相应连接线即可。但无线上网的方法也是通过手机进行的,如摩托罗拉的手机可以采用USB接口连接,但大多数手机都采用COM接口方式连接。提供这种接口的手机基本上均提供了GPRS Modem for Win9X/2000/XP的驱动程序,可以参照相应手机生产商的官方网站。

  红外线的具体链接

  GPRS手机+笔记本电脑的无线上网方案有点像内置Modem的安装,首先要安装红外接口驱动程序,再你用虚拟COM反射到红外线接口进行拨号,当然它不是直接通过有线电话号码线拨号的,而是通过手机无线拨号的,具体配置如下(以XP系统为例):

  第1步,首先安装红外线接口驱动程序(如果已经安装了,就可以可省),如果笔记本电脑的BIOS配置中,有对红外线接口进行配置的选项,首先需要启用红外线功能,开机时按下F2键进入BIOS设定程序,选择进入System Devices菜单下选择Infrares Port(红外线端口)选项,在此选项中有三个可选择:Disabled、Enabled和Auto,可随意选择“Enabled”和“Auto”两选项之一即可,按F10键储存设定值,结束设定程序。重新启动系统后,系统会发现新的红外线端口并安装驱动程序,然后弹出添加新硬件的安装向导对话框,在此要添加新的调制解调器了(其实是虚拟调制解调器)。

  第2步,在“添加新硬件向导”中按提示依次单击“下一步”按钮,会弹出提示框,在列表框中选择最后的“添加新的硬件设备”选项。

  第3步,单击“下一步”按钮,在弹出所示对话框中选择“安装我手动从列表选择的硬件(高级)”单选项,然后继续单击“下一步”按钮,在所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调制解调器”选项。

  第4步,继续单击“下一步”按钮,在对话框中选择“不要检测我的调制解调器,我将从列表中选择”复选。

  第5步,单击“下一步”按钮即弹出一个对话框,要求选择一个连接的COM口,任意选择一个未用的COM口,通常会自己识别的(这其实是个虚拟COM口),然后依照提示,继续单击“下一步”按钮后即可完成虚拟调制解调器的安装了。

  第6步,在“网络连接”对话框“网络任务”栏中单击“创建一个新的连接”链接项,然后在“新建连接”向导中按提示创建一个新的拨号连接,所选拨号设备就是上面所安装的虚拟调制解调器。

  第7步,在“控制面板中双击“红外线”,在“选项”一栏中选择“启动红外线通讯”,打开笔记本电脑红外端口,同时要在手机上设置打开手机红外线端口(不同手机设置不尽相同)。

  第8步,把手机的红外端口正对着笔记本电脑的红外线窗口(两者距离通常不超过30cm才有效),对准后笔记本电脑会提示找到一个红外线发射设备(即手机),此时双击前面所创建的拨号连接,输入拨号ISP的电话号码、用户帐户和密码信息。成功拨号后,手机屏上显示接收和发送的数据,证实手机正在进行数据通讯。

 蓝牙和笔记本的连接

  这种无线上网方案配置与上一种直接通过笔记本红外线,端口连接的配置方法类似。基本步骤如下:

  第1步,先不插上蓝牙适配器,运行随蓝牙适配器一起提供的管理程序。

  第2步,插上蓝牙适配器,重启计算机系统会自动识别,并安装蓝牙适配器驱动程序的。

  第3步,配置支持蓝牙无线通信的手机。以NOKIA7610为例,从手机主菜单选择“连接功能”|“蓝牙”|“打开蓝牙”,运行上一步所安装的“蓝牙管理器”程序,刷新即可找到7610手机。在所找到的手机图标上单击右键,选择信任设备,此时手机出现配对提示,输入设备号(可任意),然后在“蓝牙管理器”中输入以上相同的号码,此时手机会找到电脑,完成设置。

  第4步,然后通过以上设置,我们就把手机虚拟成一个拔号的Modem,了,利用它创建新的拨号连接即可,整个过程也与内置Modem的安装配置方法类似。

  这里要注意一下是,在这用蓝牙与笔记本配对使用的过程中不要断电,否则对笔记本,对手机的主板损害都很大!

网友J:
厉害,厉害
老纳佩服佩服!

楼主(2007-01-27):
今天星期几?恐怕这是大家平时经常要问的一个问题,但在我们的XP系统中,要想知道今天是星期几还必须双击打开时钟程序才行,而简单的将鼠标悬停在时钟上面是无法看到的。其实,XP是支持这种星期显示的,而且只需要进行一下简单的设置便能实现。

  1.点击“开始”菜单→“设置→控制面板”,找到并双击“区域与语言选项”图标

  2.然后,在弹出的设置窗口中点击“区域选项”标签→“自定义”按钮

  3.接着,点击“自定义区域选项”窗口中的“日期”标签,在最下面的“长日期格式”后面加上字母“dddd“。

  4.最后,点击“确定”按钮退回到控制面板。此时再将鼠标悬停到时钟上时,您便会惊喜得发现,此时的系统时钟已经可以提示当天的星期了。

楼主:
最近金山毒霸2007最近的升级已经可以免疫熊猫烧香、科多兽、围巾( Viking)了。中了毒的也别怕,有一个专杀工具可以干净彻底的消灭这个可恶的熊猫!大家可以来这里下载 J http://www.xiongmaoshaoxiang.com/ 最后还是要说句公道话,现在好多人都在骂金山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是我看金山不错,杀熊猫很干净也很彻底,至少比norton强!反正别的也不会说,我就来一句葛优的广告:金山毒霸,我看行!

网友K(2007-04-07):
爽爽爽呆了!

网友L:
原来好象看到过,但总是记不住,这次收藏了.

楼主:
在浏览网页时除单击鼠标左键外,其他任何形式的鼠标点击或组合点击,都将出现“版权所有(C),严禁复制!”的提示框。

  对于以上鼠标右键禁用的解决是很容易的,方法是:先选中目标,然后在目标上按下鼠标右键,此时会弹出提示窗口,这时不要松开右键,将鼠标指针移到提示窗口的“确定”按钮上,然后按下左键。现在松开鼠标左键,限制窗口被关闭了,再将鼠标移到目标上松开鼠标右键,呵呵,弹出了鼠标右键菜单,限制取消了!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按Shift+F10或按动键盘上与右手边的Ctrl键紧挨着的那个键,都可以轻松的解决上面这种对鼠标右键的屏蔽。

  最近在某网页中又遇到一种新的屏蔽方法,使用上面这些解决方法无效。关键代码如下:

  把上面的代码加入到你的网页中,然后你可以按右键试试,不管用了吧?再按Shift+F10试试?还是不行!再用一招:按动键盘上与右手边的Ctrl键紧挨着的那个键试试,唉,也不灵了。慢着,我还有一招没有用呢!在屏蔽鼠标右键的页面中点右键,出现警告窗口,此时不要松开右键,用左手按键盘上的ALT+F4组合键,这时提示窗口就被我们关闭了,松开鼠标右键,还是没有反应!想当初这招可是“百发百中”的!现在居然也不管用了!

  不能着急,再动动脑筋,它既然能用javascript限制我们使用鼠标右键,我们就应该能用javascript来解决它!仔细看看上面的代码,关键是这句:“document.oncontextmenu=stop”,如果我们能让其中的“stop”失效不就成功的解决了吗?OK,让我们来试试,具体方法是: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键入“javascript:alert(document.oncontextmenu='')”(输入时不要输入双引号),此时会弹出个对话框,点击“确定”按钮,然后再对着你的目标(图片或文字)点击鼠标右键就可以看到弹出菜单了!

网友M:
搜些这样东西来发贴呀?

我教你们一些:
有些网吧,开始--运行,  屏蔽掉了,,这样命令怎么用? 没用?没有地方输?

方法1:新建文件文件:输入CMD.EXE  另存为:***.bat  文件命自选,后缀改为BAT. 然后就可以进入DOS命令提示符了..楼主的这些命令就可以输了.你也可以直接在文本文件里输入命令,,比如打开"控制面板"的话,输入control.exe,另存为**.bat,,双击进入.还有其它....
方法2:CTRL+ALT+DEL  打开任务管理器,,点击"文件-新建任务",,也可以操作楼主那些命令.

有时中了病毒,任务管理器打不开,被屏蔽掉了.怎么办?
上面的方法..
开始-运行-gpedit.msc-用户配置-管理模块-系统-CTRL+ALT+DEL选项-改变“删除任务管理器”属性。。

不写了。。。。。。

网友N:
这个帖子得顶!!自动╰☆化很厉害啊!

楼主(2007-05-08):
笔记本电脑验机总汇
1.包装

  拿到包装的时候,千万不要急于打开.先确认封口的胶带层数,本本的原包装箱都是一次封箱的。如果只有一条,证明是新机;如果有二层或多层,那么不是样机就是被别人挑剩的。

  一般每台笔记本电脑包装箱里都会有一张详细的装箱单,您可要看仔细了,一定要对照这份单据看一看所有的配件和资料是否齐全,比如光盘一共有几张,说明书一共有几本,有哪些附件,总之要做到一样不少。

  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要核对包装箱、机器底部和BIOS信息中的序列号,如果全部吻合,才代表为行货,您也可以放心了。

2.外观

  笔记本内外全新,无灰尘、磨损和使用痕迹,液晶屏幕表面光滑平整、无手印,电池完好。
一些样机由于长时间展示,难免出现划伤的现象,这时候就需要您注意观察了。

  (1)看看外壳是否有划、磕、碰过的痕迹,各个部位的螺丝有没有拆卸过的痕迹,尤其是机器的四个角和底部的橡皮胶垫是否有磨损,有无胶水粘贴痕迹。

   (2)拆下电池看看电池背面的机壳是否有指纹,因为很多机器把电池背面的机壳做成屏蔽镀层,手指一摸就会留下明显的痕迹,很难清除掉。

   (3)注意显示屏表面是否有指纹、油渍等,很多显示屏的表面具有特殊的涂层,一旦留下痕迹就很难清理干净。

   (4)打开屏幕反复地开合几次看是否有明显松动.

   (5)仔细观察一下键盘的键帽是否有因为多次击打而出现的油亮光泽,尤其是字母键和空格键。

   (6)键盘、鼠标和散热器风口附件的缝隙中是否有积存的灰尘.

   (7)还要注意各个接口是否有使用过的痕迹。由于样机会提供给客户体验之用,各种接口会经常使用,只要您注意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接口处有明显的痕迹。

3.系统
  序列号:
  开机进入bios,核对序列号,使与机器底面序列号、包装箱,保修卡上产品序列号一致。

核对好序列号之后,您也不要放松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呢!一台全新的笔记本在第一次开机的时候不会直接进入系统桌面,而是需要经过一个简单的注册过程,也就是所谓的新机“解包”。如果您发现您选择的笔记本开机以后直接进入系统桌面,那就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

4.屏幕
  先说好有一个坏点都不行。
  (1)手动检测:只需要您将桌面上的图标隐藏以来,并将任务栏也隐藏,桌面上击右键,选择属性,先把背景图片设成无,然后在外观中改变桌面颜色。依次改变成黑、白、红、蓝、绿,在每种颜色下仔细观察屏幕是否有异色点(注意去除表面灰尘),是否均匀,如果有发现觉得不舒服的话就要求调换屏幕,全黑时特别注意不能许多有暗点!带放大镜去,让LCD逆光看仔细观察,轻轻晃动LCD查看屏幕有无抖动,有抖动就说明LCD接触不好。用手按压屏幕背面外壳,从中间到屏幕四边背面,观察液晶屏表面有无波纹出现。如果四周出现波纹说明液晶屏周边封装不是很好,如果中间出现波纹说明外壳硬度不够。

   (2)屏幕检测推荐dead pixel buddy软件,来进行颜色全屏显示。对于装了xp/2000的系统我们可以在“开始运行”,键入“Dedug”,点机确定。然后在全屏模式下逐一运行下面每行的命令: f b800:00 f9f 20 70
f b800:00 f9f 20 40
f b800:00 f9f 20 20
f b800:00 f9f 20 10
f b800:00 f9f 20 00
f b800:00 f9f c4 07
f b800:00 f9f c5 07 c4 07
f b800:00 f9f c5 04 c4 04
f b800:00 f9f c5 02 c4 02
f b800:00 f9f c5 01 c4 01
f b800:00 f9f c5 05 c4 05
f b800:00 f9f b3 07 20 07
f b800:00 f9f 20 07 20 07
退出命令是QUIT

5.电池

  打开电源选项,看看能不能显示电池当前的状态,并在使用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插拔一次电池,来确认系统能迅速的相应电池的变化。

  开机检查电池状况。原包货电池剩余一定百分比,并进入相应程序查看已充电次数,检查电池工作长度(说明,只有IBM和SONY的笔记本可以显示电池的已充电次数).

  一般来讲,新机的电池不会达到满格,只提供了少量的电量供用户验机使用,如果您发现电池是满格的话,可要小心一下这个电池是不是已经被用过。另外,一些产品还提供了电源管理程序,可以查看电池的充电次数,如果只是一次二次,也可以理解的,这有可能是厂商的测试。

6.内存和硬盘
  (BIOS里可以看到真实的内存容量和硬盘容量)

  打开内存盒,如果有扩展内存查看生产日期,品牌,上面也有生产日期和品牌保修。如果扩充内存,请代理商加内存后开机测试能否正常使用,并进入我的电脑属性察看内存是否增加.针对迅驰平台,使用CHC软件查看硬盘的POWER-ON TIME COUNT(使用时间)。新本本应该在48小时以内。

7.热量

  笔记本的散热设计是其是否能够长期稳定工作的重要原因,我们在这方面也一定要注意。如今的笔记本产品,在进行小型处理的时候,由于发热量较小,其风扇不会运转。这时候您就要运行一下较大的程序,如3D MARK等测试软件,或者是磁盘整理。运行时您可以注意一下机器的温度如何,如果热量很高的话,这台笔记本的设计就存在的一定的缺陷,您可要小心了。

8.键盘
  打开记事本,保证各按键正常,Fn各功能键有效.

9.光驱
  本身含有生产日期,和笔记本机身上对比插入dvd、光盘,保证光驱工作正常.由于设计的原因,笔记本的光驱读盘能力一向不是很好。这时候就需要您自己携带几张心里有数的光盘了,最好带上一张质量差点的,考验一下光驱的能力。

  然后,您还要测试一下机器上的每个接口是否都能工作正常,对于测试端口的硬件则可以就地取材,像USB设备了,PC卡等等商家基本都可以提供。

10.测试休眠和待机功能

  本本从休眠/待机状态应能在5S-25S正常恢复过来,恢复过来后看看键盘光驱、屏幕是不是正常,重复两、三次。

11.音箱
  通过音量控制,检测本本内置喇叭和麦克风是不是能正常工作。

12.网络
  接上猫,拨号上网,modem正常工作,ping 127.0.0.1,看网卡,
13.其他
  使用专业软件检查各部件的品牌和性能
14.外部部件

    如有底座,外置光、软驱,接上外置部件,观察是否连接正常。学习正确的插拔方法。串口,并口,PS2口,USB口,PCMCIA口,拔掉电源试试,试完估计也要1小时左右了,再看电池容量把,就会验证电池耐力了。如果了解本本的内存、硬盘、光驱和软驱等部件的型号,可以拆机检查,防止部件被更换。

15.附件
  确定内部的辅助材料都有包装,资料袋一定不能破损,一定要封条完好。包括说明书、电话线、保修单、产品证明/手册等,外部包装箱上装箱单与箱内物件一致。

楼主:
笔记本选购
我主要考虑8000rmb以下的笔记本。
1.CPU。现在的主流CPU绝对是酷睿双核。
  T2050,T2060,T2080,T2250,T2350等等2开头的都是酷睿一代,前端总线大概是533或667MHz,二级缓存有2M也有1M的(1M的都是某2M版本的阉割版)。主频一般在1.6到1.73G左右。
  然后是酷睿二代,包括T5200,T5500,T5600等等,是目前主流中的主流。主频稍高,二级缓存基本都是2M,其他数据基本与一代差不多。
  另外还有高端的酷睿3代T7x00以及AMD的移动处理器。一般主流的本本较少见到这种。
下面是CPU的选择。其实目前CPU不是整个系统的瓶颈,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电脑的CPU都是够用的。所以不管是酷睿2代还是酷睿1代都是可以选择的,平时没有特别需要运算的时候都完全可以满足对CPU的要求。
  1.没有必要追求高主频。相信现在也没多少人会盲目崇拜主频了。
  2.二级缓存是CPU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玩大型游戏和运行一些大型程序时,二级缓存影响比较明显。如果有需求,推荐最好还是买2M二级缓存的CPU。当然一般情况下1M也是足够的。而像AMD的,据我观察大部分是512k的二级缓存。
  3.关于前端总线频率。这个基本是CPU的输入输出频率。迅驰2代的napa及napa refresh平台的这个数据一般是533和667.需要注意的是现在的DDR内存也有个频率指标,这个频率也是内存的读写频率。选机时要注意最好让这两者匹配,比如前端总线是533的,就选533的内存。如果不匹配可能会影响内存或者CPU的性能。
  4.关于发热量,intel这方面作的都不错。不过看到某些评测文章说有些AMD发热控制比intel还好。所以AMD发热量高的说法不能尽信,可能的话最好自己试试。
  5.目前市面上还有些单核的CPU。不推荐。因为双核CPU虽然在游戏上没有什么优势,不过在多任务处理上优势明显(尤其是vista下)。我感觉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实用的。当然单核的便宜不少,资金不充裕的也可以考虑。
  总之,CPU的选择余地比较大,对我们学生和大多数平民来说可以比较随意选择,不是配机时考虑的重点。
2.内存。现在主流本的内存基本全是512M的。如果是集成显卡又会共享掉一部分。而现在vista系统正在迅速推广中,虽然不是很顺利,但估计到下半年就会成为主流系统,明年就会普及。对于vista这个吃内存大户来说,512肯定是不够的,至少要添加一条512升级到1G内存,这样大概花掉300rmb。然而1G内存也还是不能完全流畅的运行vista,因为vista开机就要占掉500多M的内存。要想完美的体验新操作系统的华丽,推荐直接不到500rmb加一条1G内存,让总内存达到1.5G。
当然,如果仅仅要运行xp的话,不升级内存也可以。
关于双通道。其实作用有限,性能提升微弱,没有想像那么明显。不必刻意追求这点。
另外要注意的还是前面说过的,内存频率与CPU前端总线的匹配问题。某帖子说不匹配的话会损失5%-10%的性能。不知道真的假的。
3.显卡。显卡相信是许多人买本是要考虑的重点。因为笔记本不像台式机可以DIY。集成显卡自不必说,即使是独显的本本,大部分显卡也是焊在主板上无法更换的。所以配本时对显卡的选择一定要谨慎。
  首先要考虑好自己用本的定位。是游戏本还是基本不玩游戏。如果经常玩游戏,是玩一般的小游戏,还是玩大型3D游戏。
  对于女生和不怎么玩游戏的人来说,绝对应该选择集成显卡。集显有不少无法忽视的优点,比如发热小,耗电低,价格便宜,对于笔记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优点。现在的集显GMA950性能还是不错的,一般像魔兽争霸这种游戏也可以搞定。而对魔兽世界这种3D的网络游戏,就必须关掉很多特效了。需要注意,集成显卡会吃掉一部分内存作为显存,因此集显的机子最好升级内存,配备大容量内存。
  vista的aero特效无疑是很多人喜欢vista的原因。半透明毛玻璃效果的窗口,3D桌面的确都很有杀伤力。但是一般集显运行起这个特效就比较吃力。
  所以如果你不怎么玩游戏又想要体验vista的华丽特效的话,在此推荐一款三星的笔记本R20。这款本本的集显ATIx1250功能十分强劲,比一般显卡性能有近一倍的提高。比较完美的本,仅仅不到7000的价格,只是电池容量小是唯一缺陷。
  其实我自己选择的话还是会选择独显的。毕竟我虽然不经常玩,但还是很喜欢玩一些新鲜的游戏,也对vista这种浮云爱得一塌糊涂。而且要考虑到不让本本的配置太快过时。独显还是很有必要的。
  独显的型号。现在比较多的是nforce(nVIDIA Geforce)的产品。见得多的都是7300,7400。而7600以上就高端了,会超过8000rmb,我不考虑。7300和7400性能差不是很多。另外就是ATI的产品,x1300,x2300,x1600等。1300可能比7300稍差一些。1600作为ATI高端显卡也比顶级的nforce的差一些。但是价格似乎是更平易近人。2300是1300的升级版,提高了频率。
  需要注意的是型号一样的显卡在不同机子上也不一定完全一样。因为一般情况下厂商都可能对显卡进行一些阉割,比如联想的某些机型,不但显存被降低,连显卡位率都降低,直接影响读写速度。显存可以直接看到,而位率一般是不表明的。最好多看看论坛上对该机型的评论吧。也没啥好办法去鉴别(除非你买机子的时候再鉴别,自带检测软件)。
  我个人观点,128m显存的x2300,gforce73007400都是可以接受的。而宏碁(acer)的某些高性价比机型还配备了x1600显存256m,不到8000rmb,非常值得考虑。实际上我就是在考虑acer的某机型ing。
4.硬盘。基本都是60-80G的5400转硬盘。不是考虑重点。硬盘的读写速度是今后系统的一大瓶颈,不过我对硬盘不是很熟悉,就不多写了。
5.光驱。大部分是康宝combo,少数配备了DVD刻录机。combo可以读cd和dvd,也可以刻cd。DVD刻录机不用说了,什么都可以。据我咨询的某些大牛人的说法,选本本还是不要DVD刻录机比较好。这东西毕竟比较娇贵,有使用寿命的,刻录一次心疼一次。而且刻录噪声会比较大。笔记本用combo就足够了,节省成本嘛。平时不要乱刻东西,只用来备份重要数据,作系统备份盘就可以了。
6.接口和布局。USB2.0要三个以上,而且分布要分散开。IEEE1394端口经常用于接数码设备,DV、DC之类。VGA和DVI是模拟/数字视频输出的端口。S-video是接电视用的。其他端口研究很少,没怎么考虑过。
  另外明基的本本一般配备电视卡。喜欢看电视的可以考虑下。
  对布局研究也不多。需要注意的是某些机型的散热口在右边,这样吹出的热风会直接加热右边拿鼠标的手。夏天会很不爽的。比如海尔W36,各方面都不错,只是有这么一个硬伤。
7.操作系统。本本中预装的系统也是要花钱的。所以预装了linux和doc的最好,省钱。买回去直接格掉上xp。预装了xp专业版的也不错。而xphome版的,如果你觉得电脑不怎么在行,不怎么玩系统,那也可以。
  如果喜欢vista,那预装了vista home premium版本的也可以考虑。其实现在vista的兼容性也没有差到哪里去。迅雷,BT,千千,浏览器,大部分拼音输入法,大部分杀软,等等都推出vista版了,可以正常运行了。QQ也只要做一些小小的改动,删去几个文件就可以正常运行了。只是专业性软件可能不兼容的比较多。
  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预装了vista home basic版本的。这个版本比真正的vista差很多,仅仅只有些最基本的功能,不支持vista aero毛玻璃特效,不支持3d桌面。千万不要选择用这个版本的操作系统。
8.其他。屏幕。大部分都是宽屏的。也有少数标准屏的。笔记本的屏幕一般比不上台式机LCD的质量,响应时间一般是25ms,台式LCD基本都8ms以下。亮度一般也比较低。最好买机子的时候自己观察下屏幕质量。
  重量。屏幕主流是14.1寸的,一般重为2.4kg.15.4寸的太重,一般要2.8kg以上。而14寸以下的本本主要是轻薄本,一般重量2kg以下,不太重视配置,而且价格高昂。13.3寸的本可以说是黄金尺寸了,不过资金不充裕就不考虑了。推荐还是14.1寸的就够了,重量控制在2.5kg以下。
  电池。集显的比独显的省电。intel的比amd的省电。屏幕小的比屏幕大的省电。现在一般都是6芯锂电池。待机3小时以上。
  外壳。低端一般都是ABS工程塑料材质,便宜但是散热差,不耐摔。而镁铝合金的也有,散热性牢固性要好,但是比较贵。至于钛合金,贵就一个字,8000rmb以下是不存在的,不考虑。
  品牌。IBM是商务机王者,做工好,安全性好但是超贵。。。。
  sony的vaio本的确很炫,但是他家几乎没什么低端本,1w以上才有好货,时尚人士的选择,所以我没怎么了解。
  其他日系笔记本也主要占据高端市场,对低端没什么投入,不是需要轻薄本的就不要考虑了。
  惠普。中低端推出了不少型号,但是性价比很一般。独显的都巨贵。牌子不错,比较适合女生。
  戴尔。据说是美国的神州。不过做工肯定比神州好,售后服务非常好。XPS游戏本也让人十分口水。性价比是国际品牌中最高的。但是个人不喜欢dell的外观,某些型号那个厚啊,像电子秤似的。买的时候要注意。
  明基。也算国际大厂吧。牌下本本都叫joybook,有特有的电视卡配置。性价比不错但是型号少了点。
  联想。收购IBM后认可度一下子上来了。看了下发现质量还不错,性价比,做工都很优秀。只是某些机型配置不合理。没发现我想要的配置。
  神州。真tmd牛啊。性价比之王,价格屠夫。据我身边的牛人们说,神州的质量绝对没有网上传的那么差,某人用了3年没出一点毛病。不过这个牌子可能拿出去会遭人鄙视,是要顾及面子还是用自己的神州让别人说去吧,那就看自己的心态了。个人感觉,如果买台式机替代品,只在家或者寝室用,平时很少搬出去,那可以考虑。
  其他国产牌子。不了解也不推荐。但从海尔W36的布局配置就让我彻底失望了。
  三星。好像是后起之秀。推出不少中低端高性价比的型号。X11系列的低端本据说屏幕不太好。我也不清楚。在这里推荐R20。14.1寸只重2.2kg。这款用的集显的功能也比较强劲。
  下面到重点了。本人推荐的牌子,台湾双A。ASUS和ACER。也就是华硕和宏碁。这两款可以说是国产又国际的牌子吧。做工优秀,而且性价比非常高,配置也十分合理。没有华而不实的东西。很多机型经常卖到断货。我自己看中的机型都是这两家的。
华硕 A8H22jr-dr
宏碁 5572ANWXCi
明基 Joybook S73G-C40

网友O:
好帖呀,可惜现在才看到。
顶起。

楼主:
你在使用的Windows XP操作系统的时候是不是遇到过忘记密码的事情呢?
  下面给大家讲讲几种方法。
  方法一:
  (1)启动电脑,使用DOS启动盘(比如:Windows 98启动盘)进入纯DOS状态。
  (2)在DOS提示符下,根据下面步骤操作:
   cd\ (切换到根目录)
   cd windows\system32 (切换到系统目录)
   mkdir temphack (创建临时文件夹)
   copy logon.scr temphacklogon.scr (备份logon.scr)
   copy cmd.exe temphackcmd.exe (备份cmd.exe)
   del logon.scr (删除logon.scr)
   rename cmd.exe logon.scr (将cmd.exe改名为logon.scr)
   exit (退出)
  (3)重启电脑,在登录等待画面出现后静静等候,如果没有修改屏幕保护时间,大约10分钟,系统就会自动启动登录屏保程序,可是由于Logon.scr已经由cmd.exe代替了,所以系统就启动了cmd.exe,进入命令行提示符状态。
  (4)这时,我们可以使用命令:net user password来修改密码了。
  假设有一个超级管理员的帐号是Admin,希望重新设置其密码为admin,那么可以使用命令:net user Admin admin,回车后即可更改密码。
  (5)接下来,想不想进入桌面系统看看硬盘上面的东西呢?在命令行提示符状态下输入Explorer命令试试看,是不是很顺利地进入了Windows的桌面?
  小提示
  如果你有一个普通用户帐号,利用上面介绍的方法稍作改动就可以把它变成超级管理员Administrator帐号。
  备份logon.scr和usermgr.exe,将第二步中的cmd.exe全部换成usermgr.exe,然后重启,静静等候,这时出现的不是命令行提示符,而是用户管理器,这时我们就有权限把自己加到Administrator组了。

网友K:
又有更新了,好料!顶起。

网友P(2008-05-19):
引用 网友Q:
好东西,收藏

网友R:
真是精华贴!

网友S:
在这儿学了几招,挺好用的

网友T:
这贴子得顶啊!

网友U(2008-07-18):
这么多的技巧不知是自己发现的,还是在资料里找的.

不过还是精华,收藏.

网友V:
引用 网友C:
多谢提供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