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cp341,不买硬件狗,编写modbus协议

楼主(2006-12-28):
s7300+cp341,不买硬件狗,编写从modbus RTU协议
对S7300不熟,请高手指点,谢谢。
看到一个s7-200的例子,里面通过特殊寄存器标志位SMB2(自由端口接收字符缓冲区),SMB30可以设定自由口通讯(9600,奇偶校验等参数),SMB34可以设定中断时间间隔。请问:s7300+cp341,不买硬件狗,编写modbus协议时,可以有类似的系统特殊寄存器使用吗?

网友A:
没有,341的协议转换是通过参数设置的。
不过可以自己编写所有通讯协议,整体上和200类似。

楼主:
谢谢!请问:如何编程才能产生,像200里特殊寄存器标志位SMB2(自由端口接收字符缓冲区),SMB30设定自由口通讯(9600,奇偶校验等参数),SMB34设定中断时间间隔的效果?或者说,比如,我自己定义一个缓冲接收寄存器,可是系统怎样才能知道接收时自动写到这个缓冲接收寄存器里?也比如,自己定义一个设波特率校验位的寄存器,可是系统怎样才能知道9600奇偶校验等参数应用到发送过程中?

网友B:
在软件里设置好9600,奇偶校验等参数,用 FB7,FB8接收发送,在OB35里调用,定义好接收和发送DB数据区

楼主:
谢谢!“在软件里设置好9600,奇偶校验等参数”,是什么意思?cp341参数设置双击信封框,只有选了对应的协议比如ASCII,3694(R)后,才出现设置9600奇偶校验的那个界面吧。我现在要自己做modbus协议,这些参数,没法用上那个界面了吧,该怎么办呢?

网友C(2018-05-21):
强烈关注中!
强烈关注中!
强烈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