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cgs组态软件缺陷

楼主(2006-12-28):
这几天在开发一套中型工程,大约800点左右,开发完后,设置了工程密码后,无缘无故的故障就出来了,有一部分窗口内的内容全部丢失,以前运行调试完毕的现在又回到原来之前,头大了,多亏还有备份,要不我亏大了。我用的是6.2版本的。还有就是在用历史表格页面时,若果用循环策略每5秒刷新一次,就会出现系统响应慢,假死机。不知道问题究竟在哪里?

网友A:
有可能没有正常关闭的原因。

网友:
首先,你使用的是通用版还是网络版本,你用的软件狗是多少点的?
其次,你用循环策略是来做数据提取吗?你提取的数据有多少,
保存时间?

楼主:
to 如火:不是没有正常退出,而是保存完毕后直接运行,就出现丢失的问题,而不是没有正常关闭。
我用的是通用版,无限点的。
用历史表格求和,5秒刷新一个数据,主要求流量的累积量。
后来我把刷新时间改了,直接点按钮再提取,不再实时提取。不过最好还是实时提取。

网友:
按你所说的,应该不会出现假死机现象,你可以再单独做个工程,
用历史表格,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根本不用组态,用VB+VC编写,开发时间跟用组态二次开发时间差不多,但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很灵活,运行比组态快得多.用组态纯粹浪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