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各位 请教万用表故障

楼主(2006-12-29):
我的一个万用表因为不正常操作被烧,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 检查了保险丝没有问题,在我将转动档拆下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转动档转动了 ,就是说和前面表盘上的量程和测量类型对不上号了,伤脑筋。下一步我准备检查下 二极管是否击穿,可是就算是查出了问题,证明才能吧档位对上号呢?
请教各位 谢谢

网友A:
找原理图看,什么型号?

网友B:
转动选挡开关,注意观察显示屏,出现KΩ,MΩ变换时,把选挡开关安装到对应位置。

网友C:
档位不对,未必是操作不当引起的。

网友D:
我的fluke F19用了不到一年也是这样,我们总共买了10块,三套有类似现象。

网友C:
我也拆过万用表,拆挡位旋钮要小心,要翻过来拆,别把金属片弄掉了,拆下来后,做个标记,用数码相机或带照相功能的手机拍张照,这样就不会因安装时,金属片脱落而装错位置了,在电阻档确定安装位置。你的万用表既然已经装错位置了,那就找个同型万用表拆开对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