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roTool集成到STEP 7中

楼主(2006-12-29):
请问楼主,如何将ProTool集成到STEP 7中?谢谢!

工控啊!

网友:
很简单,只要在ProTool的文件菜单下选择“集成到STEP7”即可呀!!

网友A:
注意安装顺序,一般先安装step7,安装protool后会自动集成到step7中。

网友B:
安装的时候会提示要不要集成进去,如果平时在用的时候想集成或取消集成就在文件中办对应项打勾或把勾去掉。

楼主:
新新手,你说的不对吧,安装时是没有提示的啊,工控啊,你说的在文件菜单下选择"集成到STEP7"

楼主:
可是集成这一项却是恢色的,也就是说这项功能不可用的.

网友C:
先安装STEP 7 V5。3时,会提示是不是集成。
我买过西门子原装电缆,太贵了。后来就自己生产。价格降低了,可是质量很好,非常耐用。于是我就萌发了自己生产电缆的念头。后就研究各种电缆制作方法。现在生产很多种PLC的编程电缆,有西门子S7-200的,三菱FX、Q的(甚至FX2这样老的也做),台达的。也做台达触摸屏、HITECH触摸屏等到PLC的通讯线。
我的编程电缆,价格低质量好。如果有需要的请与我联系:zyj6333@sina.com 请登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D:
注意安装顺序,一般先安装step7,再安装protool

楼主:
朱勇军朋友,请问S7-200编程电缆多少钱?我有一条西门子原装的,可是通信不上,我的PLC的CPU是221的,你的电缆可以吧?

网友E(2009-05-20):
是的,我也是先安装了step7,后安装protool,但是还是集成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