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解答下!

楼主(2006-12-29):
请问 装有MCGS监控的计算机和设备上的PLC连接,该怎么连啊,需要其他什么设备吗?
设备上的PLC是SL200 CPU226的。 谢谢!

网友A:
用串口直接连,PC机是232,PLC是485,中间用232/485的转换模块
或者直接用PLC的编程电缆即可。

楼主:
多谢茄子大哥!终于等到你来帮我解答了!

网友A:
to: 小火
    我是女的。

网友B:
巾帼,向你致敬!

楼主:
实在是不好意思,性别都弄错了!
还是要谢谢茄子MM!

网友A:
应该喊姐姐吧

网友B:
对头!应该叫姐姐。。。

楼主:
^_^! 我以后我有问题还的你们多帮忙解答解答!
叫声 姐姐先!

网友A:
呵呵。。。挺会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