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高手一个关于S7-400PLC FM453轴定位模块on-the-fly问题:

楼主(2006-12-29):
请教西门子高手一个关于S7-400PLC FM453轴定位模块on-the-fly问题:
FM453轴定位模块on-the-fly是什么意思?  原理?? 用于什么地方或作用?

网友A:
立即切换运动块或运动参数。
当一个块正运行时,使用此功能可以立马切换到需要的运动状态。

网友B:
抱着学习的心态进来

网友C:
应该是指一种运行模式。一般的来说fly是指电机在停车滑行状态或者具有停车滑行功能。on-the-fly好像是电机在滑行停车期间再次启动时,系统可以捕获到当前电机速度而且以当前电机速度开始运行;而不是从零速开始运行。

网友D:
支持,最近也要用到这个模块,学习

网友E(2007-06-08):
支持Neo.Lee的说法

网友F(2009-03-06):
S7-400PLC FM453轴定位模块资料从哪里下载

网友G:
资料网上搜一下很多~不过都是英文版的,没找到中文的

on the fly 如二楼所说,比如设备在高速运转需要突然转为慢速就用这个功能,我们单位限动小车就用这个功能

网友H(2010-04-24):
步进电机控制系统中用得到这个模块吗?它有什么作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