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CGS表达式问题!

楼主(2006-12-29):
用 接触器控制风扇的运行和停止,接触器的合断用PLC控制。后台MCGS控制此系统,在MCGS实时数据库中设定 接触器控制 M13.0   风扇状态 M1.0  ,这样的话请问在动画组态窗口中的风扇图的基本属性里的表达式应该是填 接触器控制 还是 风扇状态!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愿意帮个忙啊!

网友A:
如果你是想控制风扇,那么你就连接M13.0,如果你是监控风扇状态,那么你就可以连接M1.0(状态反馈新号),这样说明白吗?
如有问题请和我联系。qq:3405841

楼主:
明白了,多谢茄子!我的两个问题你都帮我解答了!我加你QQ下次再遇到问题还要找你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