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定位控制PLC

楼主(2006-12-29):
本人寻找一个方案:
1、三轴定位控制
2、两轴作直线插补、三轴做圆弧插补
3、使用方便
4、系统性价比高!

由此类产品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或者留言
方案发:lhf79@163.com

网友A:
2、两轴作直线插补、三轴做圆弧插补

什么意思?2维直线插补 3维圆弧插补?

如果要求不高,建议你直接采购一台铣床数控系统,国内经济型的3轴系统很多,广数
凯恩帝,等等。

楼主:
我想用PLC来做,不想用数控系统!各位有没有比较好的配置!

网友B:
两轴作直线插补、三轴做圆弧插补,这样的系统一般用数控系统比较好,如果要用plc控制的话比较难,你可以用西门子的dp总线控制festo的伺服系统。

网友A:
其实具备这种插补功能的PLC的成本也不低,还是用普及型数控系统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