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机怎样控制报警灯?

楼主(2006-12-29):
本公司开发了一个系统项目,需要通过pc上的软件来控制报警灯,我所知道是可以通过IO口、继电器来控制报警灯在需要报警的时候报警,请问这个怎么接线?我使用的是一层的报警灯,只有两个电源线,另外有一个继电器。小弟不是学自控,知道一点皮毛,望大虾指教啊!!谢了!

网友A:
可以用并口啊

网友B:
你最好去买一本书叫<VB与计算机串并行控制>,几十块钱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网上搜一下这方面的文章也行,不过没有那本书上讲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