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怪的漏电

楼主(2006-12-29):
我这边有个焊接二极管的工作台  台上有几盏灯 灯不漏电而且灯的接地是保护接零线
 电烙铁所接的是保护接地 没有和灯的接地接一起 每人所带有线静电手环接保护接地
  其他用电设备都无 有人说漏电 查了N 次都没有查出  就是有人说漏电 我在现场自己试了一天还是无漏电现象 我一走还是说漏电。。。。。。。。。。。。。。。。。。。。。。。

网友A:
这就有点晕了。

网友B:
查保护接零线,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值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C:
搞个漏电开关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下面引用由遨游工控在 2006-12-29 11:04:00 发表的内容:
  搞个漏电开关试下不就知道了。
--------------------------------------------------------------------------------------------
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E:
检查防静电手套的接地是否口良好,是否单独接地,测量该接地线的电压,是否存在有其它设备串入的干扰电压。

网友F:
看看接地保护的电阻!!

楼主:
漏电开关有接 接地电阻正常 也无松动现象

网友G:
你叫他把毛衣脱掉。

网友H:
有没有漏电,先做个简单的漏电流测试不就行啦?

冬天到拉,干燥,静电可能性极大,要不然你搞台加湿器往那儿一摆,估计再没有人说漏电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