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我需要用编码器实现双向通讯!

楼主(2006-12-29):
我需要用格雷码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实现编码器与上位机进行双向通讯。具体比如我可以通过上位机实现远程对编码器复位清零功能。有人向我建议德国HENGSTLER的绝对值编码器,型号AC58/0017EK.42SCB和AC58/0017EK.42BIB,请教各位大虾,谁能知道这两款能否实现我提出的功能?别的品牌的有吗?我再说一下我得要求:绝对值编码器,单圈17位以上,能够实现计算机远程复位。

网友A:
都用绝对编码器了,为什么还要远程复位清零,这样的功能由上位机配合绝对编码器完成岂不更为经济,方便。
至于说HENGSTLER的绝对值编码器,如果用了BiSS接口,显然是可以双向通讯的。既然有具体型号,你就去查查手册好了。
另:绝对值编码器,单圈17位以上的,采购起来恐怕要通过德方的政府审批手续,保证不被移做军用。

网友B:
你所提到的型号单圈17位,输出是SSI的,那么你于上位机之间不能直接连接,需加转换器。成本上去了。

楼主:
波恩:谢谢您的指教。还有个问题,“这样的功能由上位机配合绝对编码器完成岂不更为经济”这种配合您能稍微详细说一下吗?您的意思是有别的途径实现复位清零?

楼主:
波恩,留下你的email,我及时跟您联系,谢谢

网友C:
你的问题是:
一。你所选的编码器输出接口,你的PC有可以直接联的接口吗?(上面你说的两种都是快速双通道422的)。
二。即使有了接口,是否可以直接进行远程复位?
17位的没有直接输出PC可联的接口,要用转换器了,在上位机上完成复位,如果没有联接口,还是要用转换器,那样,就在转换器上实现复位不是更简单?

网友A:
黑龙司令,有问题可以通过gongkong网的留言系统交流。
说说你的远程复位目的合要求,我来帮你想个省钱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