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PMAKS98小型dcs。

楼主(2006-12-29):
仪表简介
分散性控制方式可以降低控制系统的投资并提高系统透明度。由于KS98和KS98+可以连接并建立PROFIBUS或InterBus等现场总线,这就可能实现就地操作和显示而逻辑和位置分散的自动化概念。
通过提供附加的CANopen接口,标准多功能仪表KS98+可以提供以下功能:
 通过PMA的RM200模块I/O系统实现就地I/O扩展
 通过CANopen接口连接PMA多回路温度控制器KS800/KS816
 与其他KS98+仪表的就地数据交换(交叉通讯)
给据需要,其他传感器、执行器、变送器、顺序控制设备和机器等能够通过CANopen协议连接。

功能描述
在一个就地CAN网络中,一台KS98+被组态为网络主节点(NMT;Network Management)。网络启动时,这个主节点呼叫网络服务并组态CAN总线上的其他从节点(slaves),例如过程数据对象(PDO)、通讯和参数。
在这种方式下,无需一个特定的CAN网络组态器。除了NMT主节点,最多可以连接5个其他CAN总线节点。(例如:RM200;KS800/KS816;KS98)

KS98+
CAN总线扩展I/O

CANopen总线协议
RM200扩展I/O
与其他KS98+通讯
与其他多回路温控器KS800、KS816通讯
ET/KS98+软件全面支持
无需网络组态

通过工程师组态软件ET/KS98+,在CAN主节点上可以完成相应的节点和数据功能(功能块号为21~25)。节点功能提供了总线从设备(RM200;KS800/KS816;KS98)和主节点数据功能的连接通道。
周期的数据传输仅在过程数据改变时被触发。在传输过程中,执行以下校验功能:
 工程错误(et_err),例如是否几个节点占用了相同的CAN总线地址
 期待的用户回答是否来自于特定的CAN总线地址(id_err)
 接受的过程值是否有效(valid)
相应的状态信息可以在KS98+中获得。

RM200 I/O扩展模块
RM200节点功能提供了用于连接RM200 I/O机架的通讯端口。这个端口连接相关类型的I/O数据功能块。这个数据功能可以接受过程数据并用于进一步数据处理。另外,过程数据也可以传送至相应的RM200模块中。通过ET/KS98+软件可以组态RM200模块。节点的数据采集周期为100ms,根据选择的时间组来处理相关数据。

连接KS800/KS816控制器
多输入温度控制器有8个(KS800)或16个(KS816)通道。KS8XX节点功能提供16个通讯输出,每个输出表示控制器的一个通道。除了前面提到的校验外(et_err、id_err、valid),还有以下的状态检测信号:
 KS8XX有效(在线)
 检测数字输出do1~do12(fail1)和do13~do16(fail2)
 加热电流短路(fail3)
 控制输入状态di1~di4
每个节点最多可以连接16个数据,可以提供以下过程数据给控制器通道(A/B)
从KS800/KS816控制器接受的数据
 过程值x
 输出变量y
 St1和St2状态字
 传感器故障xf
发送至KS800/KS816的数据
 “自动/手动”状态a/m
 “控制禁止”off
 设定点切换W/W2
 设定点切换int/ext(内部/外部)
 启动自整定Ostart
状态字St1和St2包括每个通道的以下应答信息,通过模/数转换器(ABIN)可以查询:
 状态字St1
报警HH、H、L、LL
传感器故障
加热电流故障
漏电流故障
数字输出常规报警
 状态字St2
W2设定点有效
Wint设定点有效
启动设定点有效
启动自整定
自整定故障
手动模式控制
控制禁止
交互式通讯
尽管RS200/KS8XX和KS98+从控制器通讯必须通过主控制器主控制器,直接的“交互式通讯”方式也可以进行。
通过交互式通讯方式,一条CAN总线上的几个KS98+可以通过安装在ET/KS98+组态软件上的发送模块(CSEND;模块号21/23/25/27)和接收模块(CRCV;模块号22/24/26/28)进行数据交换。
每个发送/接收模块可以传输9个和16个数字量状态信号。发送器发出数据同时发出它的节点地址和模块号。接收器检验发送器发出的节点地址信号是否发送器批号比其本身低“1”。

与上位系统连接的就地扩展I/O

与KS800/816多回路控制器数据交换

与RM200扩展I/O数据交换

KS98+通讯功能

技术参数
详细技术参数和功能描述见以下说明书:
KS98技术参数说明书
KS800技术参数说明书
KS816技术参数说明书
RM200技术参数说明书

CAN总线主节点:
1×KS98+(NMT主控制器;CAN管理器)和≤5个CAN总线从控制器(RM200,KS98或KS800/816;任意组合)
传输速度:
10/20/50/100/125/250/500/800/1000 kBd(根基电缆长度),由ET/KS98组态软件确定。
推荐最大系统组态(1主节点+5个从节点):
≥250 kBd/总线长度≤250m
总线长度:
≤1000/1000/1000/500/250/250/100/50/25m,根据不同的传输速率。
传输时间:
根据选择的传输速率和CAN总线节点数:
RM200↔KS98+:100ms
 KS98+↔KS98+:≥200ms
 KS800/816↔KS98+:1.6/3.2s
(每个通道200ms)
故障检测:
自动节点监测(节点保护)
节点地址:
KS98+:1~24(缺省值=1)
KS800/KS816:2~42(缺省值=2)
RM200:2~42(缺省值=32)
RM200最大系统组态:
每个RM200组件≤16路AI和≤16路AO
每个组件最大I/O数量:
≤72路DI/DO(无模拟量模块)或
每个模块≤16路AI,≤16路AO和
≤8×DI/DO(限定范围内任意组合)
电气连接:
见连接端子图
注意:控制输入di1和di2不可用。
电流隔离:见连接端子图
信号和测量电路工作电压:对地≤50V r.m.s.
符合EN 61010
主电路90~250VAC:工作电压相互回路和对地工作电压≤300V r.m.s.

工程工具软件
ET/KS98+组态软件 9407-999-06401
SIM/KS98仿真软件   9407-999-08801

选型清单:

RM200订货号:

外形尺寸:

端子接线:

北京西曼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学清路16号学知轩1207室
姜德伟
电话:008610-82755948/49/50
传真:008610-82755951
Email:jiangdewei@westmaninc.com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westmanin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