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产伺服的电源也是三相200V?

楼主(2006-12-29):
为什么国产伺服的电源也是三相200V?
是不是这些驱动器也是进口的?

网友A:
这倒不一定,大多数国产伺服产品的设计初衷就是要替代日本的松下,三菱等低端伺服,而鬼子的这类伺服多为220v系统,所以也就有了这样一个结果。低功率的采用单相220V,功率大一些的(1.5~3KW以上),采用三相220V。
另外,就功率驱动而言,220V系统的设计难度和成本也是不能与380V系统同日而言的。国内做伺服的多用IPM,什么三菱,仙童(飞兆),IR等等,这些IPM多为500V或者600V耐压,只能用于220V整流后的310V直流母线,不能再高了。
所以面对低成本替代进口这样一个产品目标,结合国内的具体设计能力,也只有选择220V了。

楼主:
谢谢斑竹的回答,那变频器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呢? 功率器件不是都差不多吗?

网友A:
你是说变频器用380V?

网友A:
从技术沿革的角度看,变频多用380V 而不是220V也是顺理成章的。

国内变频厂商如果全面杀入伺服领域,我相信做380V的伺服,技术上绝对没问题,剩下的就要看市场了。

楼主:
那有就是说380v和200v在成本方面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成本自然不同,看来我说了半天白说了!220V系统的设计难度和成本也是不能与380V系统同日而言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变频的难度没有伺服大,如果380V伺服能批量生产应该不会增加什么成本的.

网友A:
变频的难度没有伺服大,完全正确!反过来说,似乎也正确,也就是目前低端伺服的硬件难度也不比变频大多少。
不过,难度并非等同于成本。举个例子,同样是30A的功率模块,适用于220V系统的500V或600V的IPM的成本概念是100多元RMB,而适用于380V系统的1200V的IGBT的成本概念是200到300RMB,再加上IGBT栅极驱动,成本就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