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光灯的电流

楼主(2006-12-29):
公司新办公室刚装修好,照明用了1路开关,25A,通电后没几分钟就跳开关,经测量,电流达到48A左右,是过流导致开关跳闸.共有41盏格栅灯盘,每个灯盘装了3盏18瓦菲利浦日光灯,3个电感式整流器,后来开单个灯盘,测量电流在1A左右,有那么大的电流吗?是不是电流值偏大了?改成电子式整流器是否电流会小很多?希望各位能给予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您测得可能是启动电流吧?

网友B:
不会那么大的1
你想想是不 是还有其他的用电设备 啊!
还有你注意查一下有没有把火线有接地的地方

楼主:
不是的,灯开了一段时间后量的.

楼主:
如果火线接地那开关就推不上了啊!现在是合上开关过一段时间后才跳闸!

楼主:
忘说了,刚才看了下整流器,标签上的电流0.35A左右.

楼主:
会不会买到的是假的飞利浦整流器啊!否则电流那么大!

楼主:
刚上网查了下,飞利浦整流器BAT18W220VB2SC的参数:冷态功率损耗8W,输入功率27W,输入电流0.13A,功率因数0.85,匹配电容器4.5±10%,250V.回去看下是不是整流器买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