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的编码器输入端口能否做过其它轴电子齿轮模式的主轴

楼主(2006-12-29):
各位高手
    我最近在用GALIL的DMC2153,是一款8轴的运动控制卡,但是上面还有一个单独的编码器输入端口,而我主要应用电子齿轮模式,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单独的编码器输入端口能否做了其它8轴的主,也就是说让其它8轴跟随这个单独端口接受的脉冲

网友A:
这要看卡的说明书,你应该有吧!或者找Galil的技术支持要!

网友B:
DMC2153 是5轴控制卡,不是8轴控制,上面也没有单独的编码器输入口,而是每轴两路编码器输入。
任何一轴的任何一路编码器输入都可以给其他的轴作为电子齿轮的主轴。

网友C:
给你推荐一款产品,英国的TRIO 224
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编程也很简单 02158797659 赵

楼主:
刘工你好:
    GALIL卡现在的8轴卡中,有没有这样的卡,我接8个伺服,和一个旋转编码器,让这8个轴都跟随这一个旋转编码器,
另外程序的内存有多大,说明书上说可以1000X80,是不是程序最多织能有1000行,每行80个字符,这对我来说,太少了

网友B:
GALIL 的8轴卡都可以。
你还是去问你的供货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