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关于MP200控制MDS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6-12-29):
控制器是MP200的 伺服驱动器MDS-A-SVJ-06 电机HA-FE63的 MDS的坏了 很难买到 请问一下可以用J2S-B的伺服来成套替换吗? 多谢!
QQ 727815050

网友A:
成套替换,主要看伺服的指标和接口。只要主要指标,如力矩,转速,法兰尺寸,外形等一致,而且伺服和上位控制的接口定义兼容,就可以替换。既然很难买到,还是建议你尽早换了。

网友B(2007-02-16):
没法换!
MDS-A-SVJ-06 HA-FE63是三菱的NC专用伺服
J2S-B是三菱的J2S系列伺服,而J2s又属于通用伺服
两个类型,根本没法换,就算换了,你的J2S-B也走不了G代码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太仓肉松”的提醒!
另外,“就算换了,你的J2S-B也走不了G代码”难道说三菱的NC专用伺服MDS-A-SVJ-06可以用来跑G代码?!还是说万一能换成J2S-B ,控制器MP200也跑不了G代码!

网友B:
MDS-A-SVJ-06的上位机是CNC控制器,编译执行G代码,
而J2S-B的上位机是支持SSCNET的三菱专用定位模块,比如
QD75M4,Q-Motion,所以J2S-B的上位机执行的是三菱
专用的语言。
楼主的问题,只能用MDS-B-SVJ2-06+HA73来替换。

楼主:
现在客户新的系统用的就是MP205 带5个J2S-B的伺服 根本没有NC控制器 和G指令没有任何的关系。

网友C(2007-11-20):
MP205或MP200里有内置的PLC程序吧,怎么读取啊,我想看看里面的梯形图,进行设备改造.用什么软件?是不是PLC4B?

楼主:
见过日文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