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S5-135U PLC通信能手

楼主(2006-12-29):
PLC之通信卡为CP-143,上位机采用CP-1613,软件用WinCC6.0,却不知如何组态通信卡,如有哪位高手知道,请与我联系:CXJ2009@TOM.COM,13459040669.

网友A:
用WINCC中的以太网驱动程序中的SIMATIC S5 Ethernet Layer4

楼主:
我是使用LAYER4驱动,
CP-143的配置是MAC:080006010001,
JOB TYPE:SEND,
ACTIVE/PASSIVE:P,
LOCAL TSAP-ID(ASC):AG2TOOS1,
REMOTE TSAP-ID(ASC):OS1VOAG2;

上位机也相应组态相关信息,请问是否需改写CP143通信程序?因为原来是使用COROS监控软件。

网友B:
应该不需要,你S5中应该有FB126,你可以设置好WINCC S5 EHERNET LAYER 4 , LTSAP和RTSAP ,应该是可以的.我们这里的COROS已经被我们升级到MP370,不过我们用的是PROFIBUS

楼主(2007-02-01):
谢谢指点!在我不断的努力下,我终于扫清了技术障碍。下回有谁需要升级此系统可找我。

网友C(2007-11-11):
不好意思借用一下。TO逛逛,我公司都是用MP370,我想在新的备件上将程序倒进去,但是在新的备件中被别人以输了另一个程序,我没办法去进入TRANSFER将程序倒进去,不能退出HMI应用程序,是不是要在连接PLC后输入密码才能退出呢?有什么办法可以将里面程序清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