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精度控制方案

楼主(2006-12-29):
我公司有台小型挤出机,要求温度控制精度在1度以内,机器用四支500W的发热棒加热,我用过宇电的温控产品型号为AI-708.可控硅触发,在机器不加料运转时,温度比较准,但一开动机器入料温度就有上升7-8度,这台挤出机不能加冷却装置,不知各位同行是不是有比较好的温控方案.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塑料挤出机吧?在挤出时会产生热量,平时加热时温度应低一些,连续挤出时温度就控制住了。另外我见有人在外面加吹风机的,好象能起些作用。如果不是连续挤出,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我是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建议在加料连续正常运行时再自整定一次,我判断为自整定不正确。不加料时自整定没用的。
PS:挤出机应该都是需要冷却的。

网友C:
格锐程序温控器,是国内功能和稳定性最强的仪表,放在变频器旁边数字丝毫不跳动,铝合金外壳,双CPU。军事工程中应用,精度
可达0.1度,控制挤出机绝没有问题,不需冷却的。
联系方式:www.greatelec.com

网友C:
一种可编程程序的、带指令的国产仪表。功能和可靠性最强,双CPU、铝合金型材外壳、完全替代进口高档仪表

网友D:
同意老小伙的看法.

网友E:
我公司自主研发的 e-ECS挤出机控制系统 可以很好的通过lcd终端显示出并控制温度,螺杆转速等。

可与我公司上海办王涛联系。他有很丰富的经验,相信能够帮助你解决一些难题。
021-58600133 或13704118913
大连丹尼斯科技有限公司

小俊!

网友:
是不是PID设置的不好啊,不知道你的挤出机工作温度是多少度,不能老换仪表,换一个不行怎么办,要找根本上的问题.

网友F(2007-01-31):
应该是表的PID这一快出了问题,表PID的功能达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G:
有可能是PID的问题
无论什么仪表的PID都不是万能的
换款进口表试试吧

网友H:
我认为只能用计算机来控制,其实计算机成本也不高,DELL电脑3500就搞定,其余都是人工费; 成熟的复杂回路智能控制策略: 能提高用户系统的控制精度,从而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系统的运行的稳定性,真正实现减人降耗。   采用 规则 + 差量控制 (此方法本人已成功用于多台大型锅炉的控制),规则+差量控制的重点在控制对象的规则模型的建立,规则模型的建立主要应由过程控制专家或系统的设计人员来提供,或由控制对象的历史运行数据分析得来;如锅炉的减温水流量与锅炉负荷的函数关系应由锅炉的性能设计人员来提供。     规则+差量控制中的差量(设定值与测量值之差)控制,主要用于在系统运行时在线调整规则模型内的参数(调整哪些参数由过程控制专家或系统的设计人员定),使规则模型更接近真实系统。     差量控制方法的选择: 对大滞后系统用模糊控制法,一般系统可采用常规PID方法。     规则  +  差量控制方法可用于多输入多输出复杂系统。     规则  +  差量控制的特点:有自学习功能(对被调整参数的记忆),对操作人员的经验依赖性不强,控制精度高,响应快,抗干扰能力强。 2005年 应用于福建安溪发电有限公司 2X50MWCFB分散控制系统, 主汽温和床温及主汽压力控制。 2004年 应用于浙江红宝热电厂 2X130T/h CFB 分散控制系统, 主汽温和床温及主汽压力控制。 2003年 应用于山西永济热电厂 一炉(武汉凯迪410T/H CFB锅炉), 主汽温和床温及主汽压力控制 。 2002年7月 应用于广东东莞德永佳纺织制衣有限公司(港商独资)新厂热电联产工程 4炉(75T/H CFB)2机(15MW)DCS,针对德永佳热电站为 孤网、母管制、CFB的特点,采用最新控制方法,完成 炉膛压力、汽包水位、主汽温度、床层厚度、床温、氧量、负荷(主汽压力)控制投自动,完成对原老厂10多台柴油发电机组的自启停,领CFB投自动化全国之先。 如用户能将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IO类型及IO数量,IO的分布)告诉我,我们免费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http://www.autoyx.com/

网友I:
建议在挤出过程中再自整定一次。动态和静态是有很大差别的。

网友J:
再自整定一次,我用得不错,误差1度

网友K(2007-04-05):
用我公司的液晶显示器+带4路温度控制,16位测量精度,汉字显示!
价格比四个宇电的还要便宜!

需要的请联系longxinliang@126.com

网友L:
建议自整定+手动PID微调。

网友M:
建议用欧陆高精度温度控制仪表3504,控温精度保证在1度左右,如有疑问,请联系  shining848484@163.com

网友N:
涨见识

what?

网友O:
最好是先调PID参数吧!估计问题能得到改善

网友P: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