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电工的规范一个问题

楼主(2006-12-29):
电气常常用开关只控制220V AC的火线,而不控制零线。仪表(弱电)电源供电常常用双联开关火线、零线都控制。不知有哪位知道的给予指教。最好能提供相关规范。谢谢!

网友A:
零线不能进开关是因为:假如零线开关断开,用电器断电,检修人员会认为电器已经断电。但是火线并没有断开,这时人去检修的话,容易触电。

双联开关就没所谓了,因为你拉闸断电的时候,把火线也给断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有两种断路器一种DPN的有零线还有一种D65的只有火线

网友D:
有道理 ,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