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零线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6-12-29):
电气常常用开关只控制220V AC的火线,而不控制零线。仪表(弱电)电源供电常常用双联开关火线、零线都控制。不知有哪位知道的给予指教。最好能提供相关规范。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望高手指教!

网友B:
1、只有单相电源、单相负载的封闭供用电系统可采用双联开关火线、工作零线都控制,当然也可只控制火线;
2、只要不是单相电源、单相负载如三相电源、三相负载的供用电系统,零线(保护、工作零线)不进开关、不装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