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PLC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楼主(2006-12-29):
1. 八盘峡水电厂概况:

  八盘峡水电厂是黄河兰州段刘、盐、八梯级水电厂的最后一级,是径流河床式调峰电站。全厂共6台机组,单机容量36MW,是一个生产运行了30年的老厂。

2. 原设备概况:

  我厂低压风系统的两台2V-6/8型低压机,是全厂辅助系统中的主要设备,由其提供的0.8MPa风压,主要供给发电机制动风闸、顶盖围带密封等处。由于该风压是全厂发电机组开机条件之一,因此是不允许间断的。

  原控制回路主要由老式继电器构成,结构复杂,老化严重,给运行及检修人员带来极大不便。气压信号由电接点压力表采集,由三相交流接触器启停电机,故障报警及电机(40KW)保护装置十分简单,控制回路故障频繁发生,难以保证全厂低压技术用风的正常供给。

3. 改造方案:

  经过具体研究和分析后,决定采用性价比高的PLC集中控制模式,更换原有的控制盘,将交流接触器更换为无触点的固态开关,用压力变送器取代电接点压力表。预备用PLCRS-485串行通讯接口,通过双绞线与发电机组监控上位机连接,实现远方监控(见图1)。为了便于运行人员掌握,系统操作方式完全移植原有的运行操作方式。方案确立后,根据现场需要选定了所需设备型号。

4. 控制系统的结构

5.控制系统组成及主要设备技术指标:

  采用标准控制盘柜,选用日本三菱公司PLC及串行通讯设备,恩威电子公司的两台型固态开关,北京三吉利佳兆公司的气压变送器。选用相应的操作把手、电源开关、按钮、光字牌、信号指示灯、电源隔离变压器及电源监视继电器。

固态开关(SWK)

压力变送器

6.流程的设计:

  控制流程切合实际进行设计,通过在现场多方面的调试,完全满足现场各方面的需要。

程序设计技术指标

7.控制系统运行方式:

7.1 切换运行方式

  两台低压机分别由两个操作把手控制,可任意切换四种运行方式——自动、备用、手动、切除。

7.2电源运行方式

  控制系统分别由厂用一段、厂用二段电源供电,互为备用。控制系统盘柜上的电源切换把手,任意切换三种供电方式——厂用一段电源投入、厂用二段电源投入、电源切除。

7.3 PLC运行方式

  PLC有两种工作方式——运行及调试,由一控制按键切换。运行态时PLC正常开入,运算,控制开出。调试态时PLC正常开入,但禁止所有开出控制。

8.实现功能:

8.1对两台低压机实现可靠的自动控制。

8.2对两台低压机及控制系统本身实现全面可靠的自动保护

l 对低压机的保护
低压机两级气缸温度过高的保护
低压机两级气缸压力过高的保护
l 对40KW电动机的保护
过流、过载、欠压、缺相、三相不平衡
l 对PLC的保护
PLC的工作电源用隔离变压器隔离,减少尖峰波形电压对PLC的冲击。

8.3完善的报警系统及显示光字

  现场报警系统共有10个显示光字,远方中控室有2个显示光字,组合起来共反映24种不同故障。

8.4压力变送器可对气压信号进行模拟量的采集,便于监视。

8.5 随时根据需要与上位机通讯,实现远方监控。

9.新系统在运行中体现的优点

9.1 PLC工作性能可靠,免去了对原设备继电器的校验与清扫工作。

9.2 固态开关优良的性能以及对电机全方位的保护

  固态开关,控制低压机三相交流电动机的启停,主回路采用电力晶闸管为开关元件,并采用先进的电子技术进行全方位的检测与控制。启动电流与运行电流的调整完全数字化,整定方便。固态开关无触点损耗,不存在主接触头接触不良、三相拉弧等现象,能够频繁启动大型电机,可免维护使用。

  固态开关能对负载的短路、电机的过流、三相不平衡、电源欠压进行综合保护。操作简单,状态显示直观,保护迅速可靠。

9.3 气压变送器的使用

  用数字式压力变控器采集气压信号,压力值显示直观,动作值准确,校验调整方便。

9.4 PLC操作简单

  PLC人机接口简单方便,逻辑控制回路完全由软件实现,随时可按运行人员要求改变控制流程,满足现场运行需要。

9.5 报警系统的完善:

  低压机监控系统报警显示明确,运行人员通过光字显示,可直接了解故障点,从而迅速处理。保护范围全面。

9.6 工作环境的改善

  PLC控制柜布局紧凑,结构合理,盘面美观大方,运行显示一目了然,控制操作方便。

9.7 远方监控

  PLC可随时建立与上位机的通讯,将采集的开关量数据及模拟量数据上传远方ALP工作站,便于远方监测。上位机还可下传控制指令,实现低压机的远方控制。

10.新系统的运行效果:

10.1 PLC的使用消除了原控制系统多发故障的因素, 大大提高了我厂辅助设备的自动化控制水平。自99年6月投运以来,在运行缺陷记录本上,再未出现低压机控制系统故障的记录。

10.2 多次及时的反应了低压机的机械故障,准确保护了运行中的主要机械设备。

10.3 控制系统已达到了免检性能。自投运以来从未进行检修维护,大大降低了检修工作量,节约了大量的检修费用。

10.4 本系统操作方式完全移殖原系统操作方式,运行人员不需培训便可直接进行操作。

总结:

  低压机监控系统采用先进的PLC控制,设计合理,使整个系统性能优于原控制系统,这一点在实际运行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与考验,并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为我厂安全生产,发挥了实际作用,对其它设备的独立改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