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一个欧姆龙PLC指令的意思

楼主(2006-12-29):
请教一下各位先知,我在一个应用程序中遇到一个指令,不懂是何意,请知道的前辈教一教.欧姆龙C200HE,CPU42.
ZCP(88) 比较字是CNT150 CNT150的设置值是115S,
ZCP(88)下限值是#0,上限值是#90.
请知道的前辈一定要说一说啊!

网友A:
比较的是CNT150的当前值(PV)是否在0—90这个范围内
即有三种结果: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90,也就是在0-90之间;
小于0;
大于90。

楼主:
谢谢了,小小学徒,能者为我师!
比较字的下限是0,上限为90,这么说只要CNT150只要有一个计数,就在上下限的范围了,25506就符合输出的条件了?
另外,ZCP(88)与ZCP(-)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2008-10-12):
这个手册上一般都有,楼主可以下本,放在电脑里,常期备用

网友C:
我也用到你说的了,我用的是90-115